摄影摄像
高级电工直流调速板

楼主(2012-01-09):
来一张上海高级维修电机培训学习用的514 的直流调速板与盘友们共享

网友:
产品规格
512C/514C系列 为经济型直流调速器 .
其中512C 为单象限,
514C为 4象限运行.
最大5.5KW (7.5HP)
额定输出电流有 4A, 6A ,8A 12A ,16A,32A
输入电源:
调速器使用交流110~415V的单相电压,适用于永磁式或他激式直流电动机的控制。
. 调速器输出额定电枢电压为90Vdc(110/120Vac时),或180Vdc(220/240Vac时),
或320Vdc(380/415Vac时);最大电枢电流为4、8、16、32A;在电枢电压320Vdc时电动机额定功率为1.125, 2.25, 4.5, 9KW。
. 调速范围:电枢电压反馈为20:1,测速反馈为100:1。
. 速度控制精度:电枢电压反馈典型值为2%,测速反馈典型值为0.1%。
. 转矩控制精度:2%
. 过载能力:150%负载时为60秒。
. 励磁电流为3Adc,励磁电压=0.9×电源电压。
. 输入/输出口:
模拟输入口4个:速度给定(内有给定积分器),辅助速度给定,电流/转矩限幅,测速反馈。
模拟输出口6个:+10V和-10V基准电源,速度,电流, 给定斜坡电压,总给定电压。
数字输入口2个:运行指令,堵转复位指令。
数字输出口2个:正常信号,零速或零给定信号。
可进线速度,力矩控制.
IP20 防护等级.
DIN 导轨安装.
其增加的输入/输出口有:正负调速给定,模拟输入,调速时使能数字输入,电机热敏电阻或精密温度传感器输入,电流给定的模拟输入或输出,反向给定综合模拟输出,+24V电源输出。
可进线速度,力矩控制.
IP20 防护等级.
DIN 导轨安装.
输入/输出
模拟量输入 - 5;
输入给定.
辅助给定.
力矩 or 电流限制t
速度反馈 (200 VDC max.)
开关量输入 - 1;
启动/运行 (+10V)
开关量输出 - 2;
正常
电位器调节速度
最大/最小电压/电流限制.
上升/下降时间设定.
电枢电流/电压调整
测速电机电压调整.

网友A:
这个东西不错,我最近琢磨着办个类似的学校。。添置点设备。。

网友B:
这个供学习还是不错的,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