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范PLC使用中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2-01-09):
一、问题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PLC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PLC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直接影响到工业企业的安全生产和经济运行,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是关系到整个系统可靠运行的关键。正航PLC在钢铁、建材、电力、机械制造、纺织、环保及文化娱乐等各行各业都有广泛的应用,它们大多处在强电电路和强电设备所形成的恶劣电磁环境中,因此要提高PLC控制系统可靠性,必须预先防范好各种干扰,这样才能有效保证系统可靠运行。
二、产生原因
影响PLC控制系统的干扰源,大都产生在电流或电压剧烈变化的部分,其原因是电流改变产生磁场,对设备产生电磁辐射;磁场改变产生电流,电磁高速产生电磁波。PLC控制系统中电磁干扰的主要来源有:
1)来自电源的干扰
正航电子维修部和技术部故障产品反馈和返修数据统计报告中显示,因电源引入的干扰造成PLC控制系统故障的情况最多。PLC系统的正常供电电源均由电网供电,由于电网覆盖范围广,将受到所有空间电磁干扰在线路上感应电压和电流。尤其是电网内部的变化,如开关操作浪涌、大型电力设备起停、交直流转动装置引起的谐波、电网短路暂态冲击等,都通过输电线路到电源边。
2)来自PLC内部24V电源引入的干扰
正航系列PLC的CPU单元均自带一个DC24V电源,该电源输出电流可达400mA。如果该DC24V电源连接设备超出了额定范围或接了感性设备,有可能影响PLC的正常工作。
3)来自不规范接地的干扰
PLC控制系统的地线包括系统地、屏蔽地、交流地和保护地等。而不规范的接地就有可能对各个接地点造成不同的地电位差,引起地环路电流以及信号共模干扰,影响系统正常工作。
4)来自相邻变频器的干扰
在PLC的实际应用中,经常与各类型号的变频器配合使用,由PLC的输出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变频器起动机运行过程中产生谐波对电网产生传导干扰,引起电网电压畸变,影响电网的供电质量;变频器的输出会产生较强的电磁辐射干扰,影响系统正常工作。
三、解决方案
通过下面几种措施,可以有效的抑制各类干扰:
1)使用隔离变压器等对进PLC的AC220V电源隔离。尽量不要使用从AC380V某一相拉出来的220V电源。如果现场存在大电机、大功率变频器等,尽量与这些设备使用不同路的电源。隔离变压器可以将绝大部分的传导干扰阻隔在隔离变压器之前,同时还兼有电源电压变换的作用。
2)控制器和I/O系统分别由各自的隔离变压器供电,并与主电路电源分开,PLC电源线、I/O电源线、输入信号线、输出信号线、交流线、直流线都应尽量分开布线。如果PLC控制系统中有感性设备,需在感性设备两端反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减少感性设备的反电动势对PLC控制系列带来的冲击。
3)PLC的接地最好采用专用的接地极。如不可能,也可与其他装置共用接地系统,但须用自己的接地线直接与公共接地极相连。绝对不允许与大功率装置共用接地系统。PLC的接地极离PLC越近越好,即接地线越短越好。PLC如由多单元组成,各单元之间应采用同一点接地,以保证各单元间等电位。
4)通讯线路和变频器输入输出分开布线,不能分开时,二者绝对不能平行走线,只能交叉90度走线。通讯线路必须使用屏蔽电缆,电缆屏蔽层必须可靠接地,通讯线路的露头尽量短。
四、总结
正航PLC在产品内部已采用多项技术提高PLC的抗干扰能力,但PLC控制系统中的干扰因素非常复杂,因此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合理有效地抑制干扰源,对有些干扰情况还需做具体分析,对症下药,这样才能保证PLC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
http://www.zhenghangplc.com/Simplified/AppView.asp?ID=54&SortID=19

网友A:
     不错,很好的文章,现实工作中特别是模拟量采集多时这些干扰是最为麻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