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or Next 循环次数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2-01-09):
程序如上图。运行前将D0 置10,但程序为什么 会一直执行?如下图

楼主:
为什么 不是执行10次就结束了呢?

网友A:
      在程序运行时,位于FORNEXT间的程序反复执行n次(由操纵数决定)后再继续执行后续程序。循环的次数n=132767。假如N=-327670之间,则当作n=1处理 。

       X002常开触点放的位置有点问题,程序一直在执行MOV  k1 D1Z0 和INC Z0,不会跳出循环,还有一个就是循环之前要对Z0复位,让Z0=0;把X002放在FOR 前面试试。

网友B:
一个扫描周期内循环10次,下一个扫描周期又循环10次,不断反复,直到PLC停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