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同一个输出点连续多次输出!!!

楼主(2012-01-09):
求助,关于PLC同一个输出点连续多次输出的问题!!!

意思就比如西门子200PLC的同一个输出触点Q连续输出N次···输出一次之后间隔1秒或者2秒连续输出N次···

除了可以用秒脉冲做之外···我知道还可以用计时器计时触发···

还有其他方法么···请附程序截图···PLC程序例子不限制品牌

网友A:
哈哈,没见过找你么懒的电工

网友B:
秒脉冲和计时器这两种方法是很好用,除此之外,是否考虑可以采用循环的方法达到连续输出,根据要求要输出几次,可以设定循环次数,再利用定时器控制循环一次所需的时间,不过也要用到定时器。

网友C:
用秒脉冲的前沿或后沿,可使输出点每隔1秒输出一次,如果用秒脉冲的前后沿触发可使输出点每0.5秒输出一次,如果采用时间中断,中断程序为使某以字节加1,可也构成频率高达1~200HZ振荡脉冲,PLC输出点改用晶体管输出,则PLC的输出点就可连续输出100~200HZ的信号,可做用普通输出口传送数据的作用

楼主:
不是懒···是参考一下大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懒···是参考一下大家的···

用计数方式,  或定时器 串联自身的常闭点,  即可!

网友E:
要参考人家,何不先让大家参考?

用PLS输出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