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楼主(2012-01-09):
关于高压电机启动的问题

各位专家:

   我公司现有一台2500KW,10KV,985转,172.4A高压电机,用于抽风(我们是水泥企业,电机是窑尾高温风机),电机从11年7月份开始启动时转速达到880---890转,水阻柜就进行切换,综保报速断跳停,(按理说应该在全速状态下进行切换,注:09年投用的)让人很难理解,也查了很多都没有查出问题.

请各专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个工矿阿,能详细点吗?比如那个转速是靠什么监控的,水阻柜切换是什么信号控制的?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这种高压水电阻启动,我公司也用高压水阻启动的电机,水电阻只是用来启动,通过减小极板间的距离改变阻值,使电动机平滑启动,水中电介质为:碳酸氢钠,楼主详细说下吧

网友C:
是不是水阻柜里的电解液该重新调调了。。。。。我这儿就出过这现象,把浓度比例调整了下就OK了。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不是很了解这个工矿阿,能详细点吗?比如那个转速是靠什么监控的,水阻柜切换是什么信号控制的?内容的回复:

转速是靠测速传感器控制的(4-20MA),不过传感器质量上是不用怀疑的,因为是进口的,并且也换了两个新的了试过了,效果都一样。

楼主:
对:星空依然蓝关于是不是水阻柜里的电解液该重新调调了。。。。。我这儿就出过这现象,把浓度比例调整了下就OK了。内容的回复:

这个早试过了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不太明白楼主说的这种高压水电阻启动,我公司也用高压水阻启动的电机,水电阻只是用来启动,通过减小极板间的距离改变阻值,使电动机平滑启动,水中电介质为:碳酸氢钠,楼主详细说下吧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很对呀,但是正常状态下,平滑启动到全速,才会拖开水阻柜。但是我这台设备启动后达不到全速,水阻柜就开始短接了(现在的短接时间和以前正常的时候短接时间基本一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堵转的呀

网友D: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哦。但是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E:
我没有接触过高压水电阻启动,但是我比较熟悉自动化控制。我想问一下,速度传感器输出的4-20mA的信号是输入到PLC中,还是别的控制系统。信号线路有没有干扰,有没有加隔离端子。能不能像在PLC中一样,在程序中检查模拟量信号的状态?

网友F:
能不能用时间来控制

我们这的水阻柜用时间来控制的 五六年没出问题 水阻柜的检测也很少只有液位和温度 顶多是液位低时加点水 别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G:
"启动时,转速达到880---890转,水阻柜就进行切换,综保报速断跳停,"

1、这个启动过程没有问题,转速在880-890时 ,切换到工频额定运行没有问题;

2、综保报速断跳停,是综保相关参数设置、整定的问题,或者是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2-07-03):
谢谢各位,问题现在终于解决了

原因是水电阻长期启动,导致电解粉和水分一起蒸发了,虽然有补充,但是量补充的不够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