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28SV主机ERROR闪烁,但是程序可以通过编译

楼主(2012-01-09):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目前使用的28SV主机,程序有380行。可以通过编译,但是下载到PLC之后,PLC ERROR灯闪烁,软件在线监控时,最下面的窗口显示“指令不合法,错误地址:2294”。到2294step附近找了下好像没啥指令有错误。程序里显示M1004 ON,同时读出D1004的错误码为K-15360. 很奇怪居然是负的。找不到对应的16进制错误码。不知是否有兄弟遇到类似情况,求解决办法。

网友:
请关注本提问“微求助”:
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10922313900001

网友A:
建议你监控一下D1137!手册上有说明:对于一般回路错误,D1137地址值则无效。另外可以在模拟状态下,向寄存器输入K-15360,然后看看它的二进制值是多少?再转换成十六进制,最后查表确认错误的地方。(PLC一般不会“神经错乱”的
)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B(2012-02-22):
清除内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