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12-01-09):
变频器一般的安装环境要求:最低环境温度-5℃,最高环境温度40℃。大量研究表明,变频器的故障率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下降,环境温度升高10℃,变频器使用寿命将减半。此外,变频器运行情况是否良好,与环境清洁程度也有很大关系。夏季是变频器故障的多发期,只有通过良好的维护保养工作,才能够减少设备故障的产生,请用户务必注意

  在夏季高压变频器维护时,应注意变频器安装环境的温度,定期清扫变频器内部灰尘,确保冷却风路的通畅。加强巡检,改善变频器、电机及线路的周边环境。检查接线端子是否紧固,保证各个电气回路的正确可靠连接,防止不必要的停机事故发生

  一、日常巡检需要注意事项

  1、 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器人机界面上的各显示参数,发现异常应即时反映

  2、 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室的环境温度,环境温度应在-5℃~40℃之间。移相变压器的温升不能超过130℃

  3、 夏季温度较高时,应加强变频器安装场地的通风散热。确保周围空气中不含有过量的尘埃,酸、盐、腐蚀性及爆炸性气体

  4、 夏季是多雨季节,应防止雨水进入变频器内部(例如雨水顺风道出风口进入)

  5、 变频器柜门上的过滤网通常每周应清扫一次;如工作环境灰尘较多,清扫间隔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缩短

  6、 变频器正常运行中,一张标准厚度的A4纸应能牢固的吸附在柜门进风口过滤网上

  7、 变频室必须保持干净整洁,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随时清扫。

  8、 变频室的通风、照明必须良好,通风散热设备(空调、通风扇等)能够正常运转二、变频器停机后需要维护的项目

  1、 用带塑料吸嘴的吸尘器彻底清洁变频器柜内外,保证设备周围无过量的尘埃。

  2、 检查变频室的通风、照明设备,确保通风设备能够正常运转。

  3、 检查变频器内部电缆间的连接应正确、可靠

  4、 检查变频器柜内所有接地应可靠,接地点无生锈

  5、 每隔半年(内)应再紧固一次变频器内部电缆的各连接螺母

  6、 变频器长时间停机后恢复运行,应测量变频器(包括移相变压器、旁通柜主回路)绝缘,应当使用2500V兆欧表。测试绝缘合格后,才能启动变频器

  7、 检查所有电气连接的紧固性,查看各个回路是否有异常的放电痕迹,是否有怪味、变色,裂纹、破损等现象

  8、每次维护变频器后,要认真检查有无遗漏的螺丝及导线等,防止小金属物品造成变频器短路事故。特别是对电气回路进行较大改动后,确保电气连接线的连接正确、可靠,防止‘反送电‘事故的发生。

网友A:
太有用了,收藏,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