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闪烁问题

楼主(2012-01-09):
家里用的是双连开关控制,普通日光灯40W单管。其中一个开关关掉时大概3到4闪一下,不是很亮。我开始以为是开关控制火零线原因结果换了一下线还是那样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换一盏灯就好了。(但有地方像这样控制很好呀)

如果用我们电工专业的语言怎么跟别人解释呢?

网友A:
是不是在日光灯启动的时候闪几次?那可能是启辉器老化了,触点脱不开造成的;或者是灯管老化,启动不成功。

网友B:
是电子管的还是老式的启辉器

网友C:
我也无法解释。帮顶了。希望有个明白人能给咱们解答。

网友D:
个人感觉还是电子没有释放完的原因

网友E:
1, 要看你的电光灯是老式整流器启动还是新式电子板启动,要检查灯管两头烧黑没,排除灯管坏

2,整流器启动闪二三下基本正常,启辉器老化了会闪很长时间或一直闪

3,如是电子板启动的或那就更换电路板

4,不管是双联还是单开关控制,都要相线进开关控制,电工规定!

楼主:
谢谢!日光灯是电子板起动的。

网友F:
也有可能是开关控制的问题

网友G:
节能灯管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H:
这种现象多发生在电子镇流器日光灯。当开关轻微漏电时,微弱电流对电子镇流器滤波电容充电,当电压升到振荡管起振电压时,振荡管起振日光灯就亮一下。可以在日光灯镇流器进线端并1只200K至1M电阻试一下。

网友I(2012-03-11):
顶楼上           当开关轻微漏电时,微弱电流对电子镇流器滤波电容充电,当电压升到振荡管起振电压时,振荡管起振日光灯就亮一下。可以在日光灯镇流器进线端并1只200K至1M电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