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请教投料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2-01-09):
大家好,我刚入自动化这行一年,之前的项目都是跟液位、压力有关,但是,现在涉及到投料控制用到了流量计,我想问一下一般投料控制中使用流量计进行控制的有哪些方案,我通过网上找到的有两种:

1、通过流量计的Modbus通信获取总流量,投料前记下总流量,之后实时比较

2、通过4-20mA信号汇总流量计的实时流量

大家是用哪种方法?或是用另外的方法?请告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请关注本提问“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10922483200001

网友B:
     1、如果通过流量计的Modbus通信能获取时时的总流量,PLC只进行将时时的总流量与设定的流量值时时比较,这种方法我认为最好。

     2、用4~20ma电流输出,PLC需增加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通过转换公式,将模块转换的数字量求出瞬时流量值,再将瞬时流量进行累加,用此累加值与设定值进行时时比较。这种方法造价高(模块),编程也比第1种麻烦。

     3、自制一块电路板:将4~20ma输出电流转换为与瞬时流量值相等的频率脉冲,输入给PLC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端,高速计数器设置为代复位的连续计数方式,启动时,将计数器复位信号清出,高速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此时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就是此时刻的累积流量值,用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与设定值进行时时比较。这种方法与第一种相似,成本也不高(20元就可拿下)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很不错。最为常用的也就是你所说的电压或是电流信号返回采集的模拟量控制较多

楼主:
还有人有别的方案吗?

楼主:
大家新年好,继续顶贴

楼主:
不好意思,点错了,最佳回复应该是wyb2866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