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2-01-09):
请问三菱变频器和三菱PLC之间要通讯,除了要设置通讯格式字D8120和RS指令外,还有那些指令。需要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和监控电机运行速度。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通信指令:

1.变频器的运行监视指令(FNC 270/IVCK)

2.变频器的运行控制指令(FNC 271/IVDR):IVDR也有4个参数,第1个参数是变频器的站号;第2个参数是变频器的指令代码;第3个参数是读出值的保存地址;第4个参数是选择通信通道,通常只用到通道1,所以写K1。

3.变频器的运行控制指令(FNC 272/IVRD)

4.变频器的运行控制指令(FNC 273/IVWR)

5.变频器的运行控制指令(FNC 274/IVBWR)

变频器运行监视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M8000 运行监视;EXTR K10 K0 H6F D0 EXTR K10:运行监视指令;K0:站号0; D0:PLC读取地址(数据寄存器)。指令解释:PLC一直监视站号为0的变频器的转速(频率)。
变频器运行控制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 LD X0 运行指令由X0输入;
  SET M0 置位M0辅助继电器;
  LD M0
  EXTR K11 K0 HFA H02 EXTR K11:运行控制指令; K0:站号0; H02:正转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