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通讯问题

楼主(2012-01-09):
大家好我有一台西门子MM430,11KW的变频器,用的I/O板的29、30控制,也就是485控制,当达到50HZ的时候自动转换为工频运行,现在是通过控制台能够控制变频器的开停,但是控制台上面显示不出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而且无法切换到工频,是哪些参数设置有问题呢,该怎么设定参数?谢谢!

网友A:
本地显示设置

P0005 显示选择

     =21 实际频率;
     =25 输出电压;
     =26 直流回路电压;
     =27 输出电流。

通讯的话要读取r0021(实际频率)里的值

网友B:
控制台上需要编程,加一个窗口,显示变频器实时速度。

网友C:
既然可以通讯控制起停,说明变频器参数设置的可以了,控制台看不到运行频率,说明控制台的组态软件设置的监控对象不对,因为监控的对象不对,所以到了50Hz,监控也不能准确判断切换到工频下。

楼主:
我这是换了一台新的变频器,把原来的装上都一切正常,说明监控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不知道新的MM430变频器上机后必须要走快速调试的步骤吗,还有我不知道通讯参数该怎么设定?我已经把旧的变频器里面的参数记下来并修改了新的变频器的参数,怎么还是不行啊?望高手给予指点,我比较急!谢谢!

网友D(2012-08-29):
用DRIVEMONITOR调试软件将旧变频器参数拷贝出来,写入新变频器里面,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