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模电的帮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1-09):
求这个电路输入输出的关系   R1=R2  是不是就VOUT=VRT=I*RT

网友A:
个人感觉图好像有点问题啊

网友B:
      将你画的图重画贴上来,即下面的左侧图:

        此图有错误,其输出不为:  VOUT=VRT=I*RT ,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Uin输入一正信号,通过输入侧R3、RT、R5产生I1电流,其R3上端电位>其下端电位,即运放器的+输入>-输入,使其输出Uout变得更正,产生的I2流入R1,使+输入高于-输入,其结果更Uout=正电源电压, 如果Uin输入一负信号,通过输入侧R3、RT、R5产生I1电流,其R3上端电位<其下端电位,即运放器的+输入<-输入,使其输出Uout变得更负,产生的I2流入R1,使+输入高于-输入,其结果更Uout=负电源电压。

        如将此电路应改为上图右侧图:可实现 VOUT=VRT=I*RT : 如果Uin输入一正信号,通过输入侧R3、RT、R5产生I1电流,其VRT=I1*RT ,  Uout=VRT=I1*RT

楼主:
哦。这是我在电工技术的一本书上看的。当时我也百思不得期解。你画的是个跟随器。用什么软件画的了。

网友B:
4楼:我是用画电流图及印刷板的99软件画的。

网友C:
三楼左面图,我看运放有正反馈,无负反馈,应该是个比较器.

网友D:
学习学习  运放运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