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解读一下,下面的程序

楼主(2012-01-09):
      L     #last_CPUclock                   //last status of CPU clock memory byte
      L     #iCPUClock                        //CPU clock memory byte
      T     #last_CPUclock
      XOW
      L     #iCPUClock
      AW
      T     #oCPUClock_Edge              //CPU CLOCK EDGE

楼主:
另外,运算结果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你这是哪个型号的PLC,我看是关于PLC时钟的。

楼主:
西门子s7—400PLC

网友B:
从执行的情况来看: #last_CPUclock=#iCPUClock;#oCPUClock_Edge = #iCPUClock异或 #last_CPUclock再与  #iCPUClock

网友C:
    这是读取CPU系统时钟吧,运算结果是CPU当前时间与最近一次启动时间差吧,不太明白这个计算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