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库怎么编写和生成

楼主(2012-01-09):
西门子PLC s7-200 的库怎么编写,注意什么?能否给个例子!

编写的库怎么生成块?

急!!!!

网友A:
你把当前项目中的 子程序 添加到 库中, 然后导出库, 在别的项目中就可以 导入你自定义的库, 使用了!

网友B:
添加库中,在其他的项目可以导入库使用

网友C:
S7-200系统手册第五章:创建一个指令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