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输入点任意一点变化均触发一次,用什么指令比较精简

楼主(2012-01-09):
如题!

另外三菱FIFO指令,当输入点部分有信号时,是否能做到依次输出且依次关闭已动作了的。假设X0~X17任意一点先变化,

则先变化的对应输出点Y0~Y17动作。如:X0—>ON接着X13->ON,再接着X4->ON......依次输出Y0,Y13(Y0不动作),Y4(Y0,Y13均不动作)。哪位大侠有精简的指令写法,请说说,谢谢~!

网友A:
那你 Y0,Y4,Y13 , 动作 持续时间宽度是多少?  怎么指定?

楼主:
当然是需要有读取要求时,也就是说当Y0动作后,此时下一个读取指令到来时,Y13动作,Y0自动关闭,这个条件也是不固定的时间,是依据读取条件的满足与否来确定的

网友B:
LDD<> K8X0 D0

OUT M0

LD M8000

DMOV K8X0 D0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X0 D0OUT M0LD M8000DMOV K8X0 D0

好像无法做到PLC输入点任意一点变化均触发一次?

网友B:
为什么呢?说说看。

你举个例子看哪个点不动作?

你是不是想举X40之后的不动作?

网友D:
  我同意四楼的意见。三楼的“程序片断”确实不能做到实现楼主提出的“目标功能”!

网友D:
  楼主这个题目的“目标功能”是指“X0~X17 中任意一点由OFF状态动作为ON状态时,都无一例外的能够触发Y0~Y17中与其对应的那一点输出继电器状态变为ON ,且当新一轮触发的同时将前一轮次触发的结果抹掉”!并没有提到X20之后任何点!当然也不考虑X40之后的点!

网友B:
O Ye

我光看了题目。

原来是文不对题。

文中说的是另一个事情了。

网友E:
     楼主说:“。。如:X0—>ON接着X13->ON,再接着X4->ON......依次输出Y0,Y13(Y0不动作),Y4(Y0,Y13均不动作)。

     回复:用比较与传递指令就可完成。三菱PLC不熟悉,我用S7-200编写一段程序供参考:

     如:I0.0=1,对应输出Q0.0=1,如I0.7=1,对应输出Q0.7=1,而Q0.0=0,在输入I1.1=1,对应Q1.1=1,而Q0.7=0。。。。

网友D:
   嘿嘿,英雄所见略同!

  我用三菱的语言来表达:

  LD<>    K0   K4X0

  MOVP   K4X0    K4Y0

网友D:
  照顾一下只习惯于看梯形图的网友:

网友F:
凑个热闹,用S7 200做了一下

网友G:
10楼最精简了,已经达到楼主的要求!只是对楼主的要求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假如X0接通,当想x13接通时,x0是接通状态还是断开状态?

网友D:
  对于题目不同的理解就有不同的答案。

  我们应该注意到楼主的题目中有一个关键词----触发

  触发、触发,一触即发!在这个题目里,我认为触发信号只需要信号的“前沿”起触发的作用,触发的事件出现之后就与触发信号的存在与否就不相干了。所以,我可以这样认为:楼主所说的“X0—>ON接着X13->ON,再接着X4->ON...... ”应该是 先X0 ON一下(短暂时间)之后X13 再ON一下(短暂时间)再之后又有X4 ON一下(短暂时间)……

网友D:
  我们用梯形图片断举例来说明“触发”的意义:

  先看片断1  片断1所表达的是典型的“触发例子”

  X1 刚一出现ON ,Y1 的状态立即被触发为ON 。之后Y1 的ON 状态存在与否完全不依赖于X1 的状态!

网友D:
  片断2  这也是符合“触发”意义的例子:

网友D:
  还有一些“触发”功能的例子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下面我们看一个“非触发”功能的例子:

  片断3

  在片断3中,Y1 的状态是完全依赖于X1  之状态的。如果X1 的ON状态一消失,Y1的ON 状态立马就消失!

网友D:
  10楼用3条指令;11楼(12楼)用2条指令来写成的功能片断就是以下面这个“理解”来做“目标功能”的:

  用“时序波形图”来表达“目标功能”不容易让人产生理解上的“歧义”!

网友D:
  用3条指令或用2条指令来写成答案虽然精简,但是这两个精简的答案并不严谨!如果楼主的本意是:输入信号并不限制时值宽度,如“大话东游”所说的“当想x13接通时”,x0仍然是接通状态,则“ winter938 ”用6条指令所写的答案片断才是考虑周全的!

  所以,我认为截止现在,13楼“ winter938 ”的答案最好!!

网友D:
  “ winter938 ”的思路是:

  把指定的一个“输入通道”的“当前值”与该通道在前一周期的“数值”做一个“异或”运算,如果该输入通道的某(或某些)“位”有状态变化,则 在“异或”运算的结果中对应“位”的状态就为“1 ”。

  状态变化有两种情况:1、由OFF翻转为ON; 2 、由ON翻转为OFF 。我们要求的是当输入通道中的“位”由OFF翻转为ON 的时候才去触发指定“输出通道”的对应的“位”。

  所以,要把这个“异或运算”结果中的因输入通道某些位由ON翻转为OFF所引起的“1”滤除掉!于是用“输入通道”的当前值跟“异或运算”的结果做一个“字逻辑与”的运算,这样就只剩下了“有用”的触发信号了!如果运算结果中有“有用信号”就令其去触发指定“输出通道”中对应的“位”使之为“ ON ”。

   在做完“异或”运算之后再把“输入通道”当前值的内容保存到某个“中间通道”里,以便在下一个周期里与新的输入数据做“异或”运算,随时监控指定“输入通道”的最新变化情况。

网友D:
  “ winter938 ”的这个思路多么的巧妙啊!

网友D:
  楼主所求教的是怎样用三菱的指令来实现这个“目标功能”。

  下面就用“ winter938 ”的思路,以三菱的指令来写出实现这个“目标功能”的片断:

  用三菱的指令写这个功能同样也只用6条指令。

网友F:
谢谢楼上帮我做的解释,其实我的做法在开机前后发生状态变化及输入同时变化时可能欠妥,仅供参考.思路比程序本身重要,PLC用什么品牌可以暂时放下.

网友D:
    输入信号在开机前变化不是问题,你没有开机当然不运算这个变化!在开机前输入信号发生由OFF翻转为ON ,只要这个ON 状态持续到你开机,因为“异或运算”的另一个“源操作数”D0 也是“非保持型”的寄存器,故刚开机时D0 的内容是“ 0 ”所以输入通道在开机前就已经发生的某“位”之ON状态也能通过“异或运算”提取出来!

  输入通道内某些“位”同时发生信号上升沿也不是问题!既然是“同时发生”的信号上升沿,那么,这几个同时发生信号前沿的输入点都有“资格”去触发各自所对应的“输出位”!这情况与楼主的题目之要求是不相悖的!

网友D:
  而关机之后输入通道所发生的变化则更不是问题!你都关机不运行程序了,干么还管它运算不运算输入通道发生的变化呢?!

网友D:
  从楼主的题目、顶楼及№2楼的内容来看,没见到有关什么“开机前后”的指定的要求。假如说楼主想有这样的功能:关机或停电之后当再次开机或恢复来电时,原来关机或停电时输出通道中已触发为ON状态的“位”立即恢复为ON状态。那么这答案片断又该怎样来写呢?

  我认为可以这样来写:

  把触发内容保存进一个“停电保持”型寄存器D128里,在运算指定“输入通道”内容的“变化”之前就把这个保存的“关机或停电之前”的触发内容恢复到指定“输出通道”。

网友F:
楼上你觉得MOV D2 D128指令前串个M8003触头如何?

网友D:
   在“MOV D2 D128指令前串个M8003触头” 干啥?

网友D:
  楼主不是要求“精简”吗?在具有相同功能效果的前提下,能够“简”就简呗!

网友D:
  在“MOV D2 D128指令前串个M8003触头”反而不行!破坏了正确的功能!

网友F:
M8003不就第一个扫描周期不通吗?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A:
这个题 或许楼主的不知道自己在 问仕么?   我怀疑你这个问题 绕了一个圈, 最终有回到了 一个按钮 DI 点对应一个 灯DO 点 这么简单定位问题上了!

网友D:
对 winter938 关于:M8003不就第一个扫描周期不通吗?应该影响不大吧? 这一问题的答复:

  wanggq 回复:

  你在“ MOV  D2   D128 ”指令的前面串个M8003 触点,这就屏蔽了该指令在第一个运算周期里向D128传送D2中可能出现的“有用信号”!当输入通道中有的“位”在第1个扫描周期里已出现的ON就一定被这个屏蔽作用所阻隔而传递不到对应的“输出位” !

网友D:
   在“ MOV D2 D128指令前串个M8003 触头”所引起的问题不只是简单的一个扫描周期不通的问题!

网友H(2012-02-08):
没看懂!是x0对应 y0  x1对应y1~~~~~~~吗 然后要按顺序执行??? 如果这样很简单 用SFC做!

网友I:
 938最好,LZ应把题目在说得明白些,变化和接通是不一样的

网友D:
  举例说明“在‘MOV D2 D128指令前串个M8003 触头’所引起的问题不只是简单的一个扫描周期的问题!”

  例:输入通道中的某个“位”(譬如:X1)其 ON 状态在PLC 运行的第1个周期就开始存在,且ON 状态存续期间没有发生其它“输入位”的“上升沿”变化。

  以№27楼的片断(“ MOV  D2  D128 ”指令前未串 M8003 触头)来分析:

  X1在第1个扫描周期就出现的ON 可以触发其对应的“输出位”Y1 。

  如果照<winter938>提议的在“ MOV D2 D128指令前串个M8003 触头”,则出现:在前述相同情况下这个X1的ON状态未能触发其对应的“输出位”Y1  !

  可见:“MOV  D2  D128 指令前串个M8003触头”所引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1个扫描周期不通”的问题!

网友F:
如果MOV K4X000 D0执行前D0之b1为1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即使X1为1,Y1也不会ON.这涉及运算的初始值问题,所以我用M8003躲避,就象边沿指令在运行就ON的位不会产生上沿(当然你也可以让它产生,三菱的好象就有两种边沿检测),鉴于楼上特意用D128保存了以前的状态所以我选择了躲避的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J:
K4X000 D0执行前D0之b1为1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即使X1为1,Y1也不会ON.这涉及运算的初始值问题,所以我用M8003躲避,就象边沿指令在运行就ON的位不会产生上沿(当然你也可以让它产生,三菱的好象就有两种边沿检测),鉴于楼上特意用D128保存了以前的状态所以我选择了躲避的方式.

  请楼上注意:在三菱FX系列里,D0、D1、D2 都是“非保持”型的寄存器。PLC 运行最初1个周期时,它们的初始值都为“零”。所以,第一个扫描周期里“MOV K4X000 D0执行前D0之b1为1”是绝不可能有的事!

网友D:
  不信,你就找个三菱FX系列的PLC 实体来试试!

网友D:
  选择“躲避第1个扫描周期”不应该采用单独在“ MOV  D2  D128 指令前串个 M8003 触头”的做法,因为你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一个“不可分割的功能片断”中的某条指令与其“整体”分隔在不同扫描周期里运算,必然破坏原有片断的正确功能!

网友D:
  其实也用不着去“躲避”最初一个扫描周期!因为最初一个扫描周期也不影响№27楼的片断正确的去实现“目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