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C 与PLC的联接

楼主(2012-01-09):
如何在同一台计算机上面实现PLC与WinCC的联接 当Step7中的程序运行的时候能够wincc上面观察到运行情况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明确,是现场PLC与wincc连接还是模拟连接?如果是模拟连接,在wincc里建个MPI驱动就可以连接。

网友B(2012-03-09):
如何在同一台计算机上面实现PLC与WinCC的联接 当Step7中的程序运行的时候能够wincc上面观察到运行情况,我也想搞明白了,就是不明白。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
问题不是很明确啊。是实际的PLC吗?我WINCC与PLC连接用的是MPI,每次要是查看STEP7程序的时候就得退出wincc。

网友D:
STEP7只是一个编程软件,是PLC系统的开发程序软件,WICC是一个监控开发运行软件,即能够实现上位机组态有可以实现在线监控。

STEP7编程晚下装到PLC的CPU中基本上就没有了,WICC的数据交换通过与PLC通讯实现与STEP7无关。

网友E:
不可能。。。都是仿真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