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c105,106功能块

楼主(2012-01-09):
我的s71200编程软件里没有fc105模块,请问在哪里下载和安装

网友A:
看看标准功能库里面

网友B:
       没有玩过 S7 1200的PLC ,是用STEP7 软件编写的吗?有标准库可查不?只能帮你顶起,

楼主:
编程软件里有个全局库,但是里面没有

网友C:
没有库自己就不会写一个么?

网友D:
可以使用 SCALE_ X “Scale” 和 NORM_X “Normalize” 来转化模拟量值。功能和S7-300/400的FC105一样,这些功能块位于 STEP 7 Basic 指令列表的“转换操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