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不是不允许双线圈吗?

楼主(2012-01-09):
    梯形图是要避免双线圈的。但是顺序功能图可以有。对吧?上面是那个图我按教程写成顺序功能图之后可以正常控制。但转成梯形图后也可以正常控制。梯形图不是不允双线圈吗?虽然梯形图里用的是顺控指令。但也是梯形图啊。那么这个不允许双线圈的要求有特指吗?

网友A:
梯形图不是不允许双线圈,而是要避免出现非预期结果的双线圈。

而且,三菱FX的STL指令,各步之间用OUT驱动相同软元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双线圈输出”。

网友B:
"顺序功能图可以有"

1、”顺序“,是个时间概念,先后的概念;

2、”功能“,状态,不同时刻,不同功能过程;

3、同一个”线圈“绝对不会两次或多次出现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所以不是”双线圈“问题;

网友B:
4、不是"顺序功能图可以有",是顺序功能图中的不是双线圈;

网友C:
  不会同时引起两个相同线圈激活,就不算双线圈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顺序功能图可以有" 1、”顺序“,是个时间概念,先后的概念;2、”功能“,状态,不同时刻,不同功能过程;3、同一个”线圈“绝对不会两次或多次出现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所以不是”双线圈“问题;

说的非常好,大师的风范!

网友E:
1,  梯形图是要避免双线圈的,要不输出就会出错

2,顺序功能图是不同于梯形图的,因为它是按时间顺序从 S20 ---开始一步步运行的,是不会发生冲突

网友F:
不会同时引起两个相同线圈激活,就不算双线圈输出!在实际接线中,最好相邻上下状态接互锁

网友G:
上面的顺序功能图转变为梯形图后,成为步进梯形图,在步进梯形图中允许双线圈使用。

网友H:
可以使用双线圈输出,但只有最后一次的赋值起作用,所以你要时刻注意前面的输出被最后的输出覆盖掉

有些编程软件在编译时会提示报警,但仍可以正常运行,

所以就靠你自己的控制水平了

网友H:
而且你给的是SFC电路图,和我上面说的还有区别

网友I:
分情况,如果有跳转的情况下也可用

网友J:
欧姆龙的就可以允许双线圈输出,但是在编程的时候要避免使用双线圈输出。

网友K:
哪本书有说不能双线圈的?

网友L:
不能双线圈串联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