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缺一位信号还可以用吗?

楼主(2012-01-09):
我有一个绝对值旋转编码器,10位格雷码输出。最低位的输出烧掉了,这位常ON。使得一圈里面的数值发生很多错乱。

问:可不可以用编程的方法把这一位去掉,当做9位来使用。我知道就算行的话读数的分布也不会均布的了。没所谓了。

网友A:
不如直接换一个新的

网友B:
可以给孩子做玩具用

网友C:
可以的, 只要不是10位 的 中间的换掉就可以,  最低位和最高位 坏掉都可以用,

你最低位坏掉 , 就不要接线即可, 把 2~10位向低位移动一位 , 相当于 原来的 2位变成了1位, 3位变成2位,........依次类推,  编码器的分辨率 少了一位, 最大值 就变成了 512 (9位), 原来10位 是 1024;

网友D:
不知道樓上的方法有實際驗證過可行性?

网友E:
贴个图片看看4位格雷码的情况,相信自己就会有结论了

网友F:
标准格雷码的最高的2位中,连续为1的字串占1/2字长,这2位中连续为1的字串在位置上互错1/4字长。

低位中连续为1的字串的位数顺次递减2倍,连续为1的字串的数量顺次递增2倍,且每一个连续为1的字串中心与高1位的连续为1的字串的两个端部对齐,如此循环下去,直到最低位。

最低位中连续为1的字串的位数为固定值2,其字串中心同样分别与倒数第二位中对应的连续为1的那些字串的两个端部对齐。

因此,如果只是最低位坏了,完全可以舍弃,当做分辨率低一位的编码器来用,数据变化规律不会存在任何问题。

示例:

_11_   0位

__11   1位

_11__11_   0位

__1111__   1位

____1111   2位

_11__11__11__11_   0位

__1111____1111__   1位

____11111111____   2位

________11111111   3位

0123456789abCdeF

_11__11__11__11__11__11__11__11_   0位

__1111____1111____1111____1111__   1位

____11111111________11111111____   2位

________1111111111111111________   3位

________________1111111111111111   4位

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

更高位数的格雷码可以照此规律造下去,把上面的5位字长的格雷码的最低位去掉,如下:

__1111____1111____1111____1111__   1位

____11111111________11111111____   2位

________1111111111111111________   3位

________________1111111111111111   4位

00112233445566778899aabbCCddeeFF

其增减规律就是4位字长的格雷码

网友G:
格雷码转换为纯二进制码才能参与角度计算,在格雷码向纯二进制码转换的过程中,是由高位向低位一位位转换的,也就是说,哪一位的坏了,这一位及后面的位都乱码了,不能用了。

我不知道谁说最高位坏掉了还能用?从最高位(第一位解码)就错了,还怎么用?最低位错了,就是这一位不参与解码,变成少一位的,如10位就改成9位了。

网友G:
工程项目中用并行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因为引线多,所以输出一定要选带短路、极性保护的,不然烧坏的概率大,而且位数越多,坏的概率是级数上升的。不要选经济级不带电气保护的,那是单机设备用的。

楼主:
结果出来了。可以舍弃最低位。

请问悬赏要怎么操作,发放的?

网友F:
“在格雷码向纯二进制码转换的过程中,是由高位向低位一位位转换的”———行家就是行家!

楼主:
哦。现在我明白楼上这句话的意思了。

“在格雷码向纯二进制码转换的过程中,是由高位向低位一位位转换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可以给孩子做玩具用

可以当成石头砸鸟玩。。。。

网友I:
可以舍弃最低位......

网友G:
坏掉很多位的并行格雷码编码器还能用吗?

除了可以从坏的一位减少位数使用,也可以当转速频率输出使用。前面波恩已经给出了编码图,那么,这个编码器在旋转的时候,依次是以1PPR(每转脉冲数),2PPR,4PPR,8PPR...就可以有多个转速频率脉冲输出了,坏掉了太多位,剩下的位数还是可以做旋转脉冲频率输出的,只是输出频率以第几位确定。

网友F:
最高位:Q(N)=G(N)

后续位:Q(n)=Q(n+1) XOR G(n)

直到 n=0

按位看,相当于利用前一位倍频本位的01相间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