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报F0021故障

楼主(2012-01-09):
西门子440变频器带潜水泵,有时好几天报一次F0021故障停机,最近一天报好多次.换了台变频器好了,报这个故障是变频器哪里出了问题谁知道 我该怎么修?

网友A:
F0021是变频器相电流不平衡,引起的报警。

一.如果换了台变频器就长期运行正常,则排开电网影响。那么之前问题可能是:

1.变频器或电机某接线端子头松动;

2.理论上三角形接法比星型故障率低些(个人觉得);

3.变频器本身整流桥的某个管路有问题,直接返厂检测修理;潜水或潜水泵至变频器线路绝缘出现问题,引起缺相,使得电流不平衡,造成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