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PWS700T问题

楼主(2012-01-09):
HITECH触摸屏PWS700T用了几年后,上电后背光灯一闪一闪打不着,还有蜂鸣声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线路板上的什么器件有问题?

网友A:
d电容不好了。

网友B:
电容或者电池不行了。

楼主:
能明确是哪个电容不好了吗,上电后背光灯一闪一闪打不着时,

面板上的COMM灯也一闪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