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版本升级后系统功能块丢失

楼主(2012-01-09):
请教下各位达人:

     我的PLC之前版本为315-2DP 6SE7 315-2AG10-OABO V2.0.11的,后来厂里面订购了一个PLC型号为 6SE7 315-2AH14-OABO V3.3的做为备用(同时订购了MCC卡),现在领导叫我把原来程序下载到新的PLC里面,我按照以下步骤操作在硬件组态里面讲CPU修改为 6SE7 315-2AH14-OABO V3.3保存翻译后

将程序下载到6SE7 315-2AH14-OABO V3.3的PLC里面

然后又新建一个文件对PLC上载PG检查下是否已经修改成功,结果显示的是硬件CPU型号一样了 ,但是我原来程序里面有SFC14,SFC15读取变频器的系统功能块就不见了,

修改后

后来检查只要替换CPU时出现了这个消息

请问这样我程序能正常运行嘛?能读到变频器参数嘛?我是个菜鸟,请各位达人耐心讲解!

网友A:
建议楼主,重新启动计算机,从新运行试一试,系统应该回加载的

网友B:
SFC是固化在PLC的ROM中的,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C:
下载完成后重新启动PLC,运行没有问题的,系统功能块丢不了,我用过2AH14代替2AG10,没有问题

网友D:
系统功能块不会丢失的。

楼主:
嗯,按照上面的提示,准备实际测试下,后天看看效果。。。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