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在线时I/O灯绿色一直在闪

楼主(2012-01-10):
RSLogix5000软件在先后上载程序后,I/O指示灯一直处于绿色闪亮状态,该怎么处理?I/O配置里远程I/O模块都有黄色惊叹号!听说先要使用NetWork刷网再上传,但是该怎么样具体操作?

网友A(2012-02-13):
首先切换至REM 编程模式,然后再打开Networks for ControlNet(需要另外安装),然后在Online中选择你需要配置的网段,右键,修改属性,然后保存。简单的就这些了,具体步骤自己多实践下;

如果网络成功,所有模块在Logix5000中的状态应为running,这样就解决了,如果有第三方通讯网关需要配置,过程更复杂一点,但是基本步骤一样。

网友B(2013-01-05):
现在RSNETWORX FOR CONTROLNET 设置主从站,下载下去,然后就OK啦

网友C(2013-03-08):
你这个远程IO应该是安全IO吧?右击其属性然后再configuration中 reset ownership 试试。。。

网友D:
黄色感叹号,说明设备有问题。。可能驱动,或者是协议什么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