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

楼主(2012-01-10):
请问各位大侠 我用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8.86)中文版 编写三台电机顺序启动步进程序时 有用到双线圈 按照书上讲的编写完后 在程序检查时 老是报双线圈错误 是怎么回事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在设定中可以设定不对双线圈进行检查。

网友B:
1,三菱GX软件的梯形图是不允许有双线圈输出的,你可在中间用M替换

2,顺序启动程序可用顺序状态图来写,在顺序状态图中可有双线圈输出

    将你程序帖出来吧

楼主:
0 LD  M8002

1 SET  S0

3 STL S0

4 LD X001

5 SET S20

7 STL S20

8 OUT Y001

9 OUT T1 K50

12  LD T1

13 SET S21

15 STL S21

16 OUT Y001

17 OUT Y002

18 OUT T2 K150

21 LD T2

22 SET S22

24 STL S22

25 OUT Y001

26 OUT Y002

27 OUT Y003

28 LD X002

29 OUT S0

31 RET

32 END

用步进指令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  M80021 SET  S03 STL S04 LD X0015 SET S207 STL S208 OUT Y0019 OUT T1 K5012  LD T113 SET S2115 STL S2116 OUT Y00117 OUT Y00218 OUT T2 K15021 LD T222 SET S2224 STL S2225 OUT Y00126 OUT Y00227 OUT Y00328 LD X00229 OUT S031 RET 32 END用步进指令编的

网友D:
对于双线圈输出的,一般不允许阿,可以用内部继电器简单转换一下完事,就是借个内部继电器并到一个输出线圈上去。

网友E:
    只要同一软元件 在程序中 两次或两次以上使用了OUT指令(例如两个OUT Y1),检查“双线圈”时,就会报告双线圈错误;
    但是,这只是一个提示;只要“双线圈”的使用,不出现非预期的结果,是允许存在的。

    在使用三菱FX的步进梯形图指令STL时,由于当STL接点未接通时,其后的指令不执行,所以在非相邻状态下使用同一个输出,不会相互影响;
    而在相邻状态下使用,仅在状态转换瞬间同时接通(假设条件满足),而正好可以利用该现象使得连续输出(衔接),例如S20状态下Y1接通、S21状态下Y1保持接通。

网友F:
在步进指令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在程序中加入一个延时程序;在二个同样输出的YO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