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晶体管输出问题

楼主(2012-01-10):
各位老师:

        和利时3104模块,给晶体管输出模块公共端接24开关电源,输出端接继电器,为什么测得继电器端电压只有14V左右,不能正常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和开关电源都是好的,换过新的还是一样的结果,关键是每个继电器输出都是这种情况,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2012-06-03):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新的不应该这样。还有继电器千万不要用交流24的。

网友B:
电源或线路有问题,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或线路有问题,带载能力不行。

以上几种可能 都从在,建议再去看一下 PLC 的接线说明, 一步一步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或线路有问题,带载能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