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宽带连接

楼主(2012-01-10):
我的电脑网络用宽带连接输入密码后无法上网,是不设置有问题的,本地连接显示的是出现感叹号的,请问同行们你们在使用的时候出现过这种问题吗,当出现这种情况是怎样解决的呀,把绝招分享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网卡驱动装了吗?另外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查看下IP、网关等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B:
实在不行的话,咨询一下电信公司,一般他们会免费上门服务的。

网友C:
1,网卡驱动装了吗

2,还有你的电脑宽带密码正确不?输入有信号不?

3,IP地址最为自动,路由器设置正确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咨询一下电信公司,一般他们会免费上门服务的。

网友E:
点击叹号显示什么内容,然后解决!

网友F:
重装网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