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连接驱动器和控制器

楼主(2012-01-10):
我对电路不太熟,需要连接一个伺服电机驱动器和一个控制器,两边都是15针的引脚,但两边说明书上用的不同的引脚名字,我不知道该怎么把对应的引脚连起来。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下面是各个引脚的名字:

驱动器:                                   控制器:

ANA1+                                     Analog Output

ANA1-                                      NC

0V                                           +5V Output

0V                                           Step

+5V Output                              NC

Fault Output                             Enable

Enc. A- IN                                Fault +

Enc. B- IN                                Viso Output

Enc. A- OUT                             Analog Output Ground

Enc. B- OUT                             Digital Ground

Enable                                     Digital Ground

Enc. A+ IN                               Dir

Enc. B+ IN                               NC

Enc. A+ OUT                           Fault -

Enc. B+ OUT                            Ciso

网友A(2018-03-27):
仅从这两个引脚的缩写,是不足以知道该如何连接的,甚至不足以知道能不能连接。您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或者咨询您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