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端靠在一起可以吗?

楼主(2012-01-10):
各位大虾好!

我想将变频器的输入端(RST)和输出端(UVW)靠在一起,不知道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

客户在使用接线的时候可要注意了哦!

网友A:
会有问题吗?不论谁,接线时都要注意标记啊!如果谁要那样粗心,奉劝别做电气技术了。

网友B: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只要技术员,按照标记接线,就可以了,也许会有人凭自己的经验去接(那你在吃老底)

网友C:
接线头那里要处理好就行了,做好标记。

网友D:
靠在一起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就好比男男女女在一起上班,问题是接线的工程师是不是足够细心,好好看看标识,建议,将UVW或者RST上面再标上输入输出。

网友E:
     关键是对输入端(RST)和输出端(UVW)做好标记,输入端和输出端是绝对不能接错的,特别是电源进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UVW),则不管哪个逆变管导通,引起2相间的短路,将烧坏逆变管。

网友F:
无所谓,只是看图纸的人要仔细谨慎就行。。。

网友G:
肯定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H:
主要现场牛人比较多,还是做成明显位置差异或颜色差异比较好,这样成本应也不会多多少。

网友I:
应该没有问题,接线时专业人员都知道要做标记的,不会弄错,但是一般输入线和输出线是分开的,避免出现失误,造成危险。

网友J:
理论上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但和传统的布局有区别会有一定的风险,即使自己做好标示也不能排除有马大哈的人

网友K:
我感觉不妥,原因如下:1、传统的都是上进下出,凭经验工作的会出事故

                                 2、电源一般由上端引入,直接接入端子,下端进入负载;出线端改在上面再绕回下面接负载,占用空间大,接线复杂不方便

网友L:
我觉得接线时看清楚了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会有问题吗?不论谁,接线时都要注意标记啊!如果谁要那样粗心,奉劝别做电气技术了。

李老师说的对,而且现在市面上也有这样的变频器

网友N:
你非要这么接,还可以试给我看,你瞧电机转了吧,速度也可以调整。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那不符合规范!

输入电压一般是正弦波,但是输出电压不是正弦波,并且带有载波,频率在几KHZ,在要求较严格的场合需要同屏蔽电缆与电机连接,靠近会增加干扰降低可靠性。按厂家要求接就得了。费力不讨好做它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