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siemens opc连接实时错误‘429‘

楼主(2012-01-10):
我在vb中想建立一个OPC客户机程序,从而和siemens的服务器连接。服务器是OPCServer.WinCC,我已在Vb的工程中,引用了OPC DA Automation Wrapper2.02:Siemens OPC DAAution 2.0;Siemens OPC Configuration Server 1.0 Type Library;Siemens OPC HDA Automation 1.0,但是在运行的过程中,还是出现实时错误‘429‘,ActiveX部件不能创建对象,请问到底我在VB中的引用中,还应该引用什么?是不是我引用的这个OPC组件所在的DLL没有在系统上注册。所以才会提示这个,怎么知道它没有注册,怎么找到这个DLL,又如何注册?

网友A:
Activex不能创建对象(429错误) :
1.一般是文件过老,或者没有打包到目录里,找不到,或者别的什么理由,你可以重启下或者重新打包安装,有时候正常的程序也会这样,一般是软件Activex冲突,有程序在调用。

2.如果没有注册,打开注册表,搜索一下dll的名称,如果存在则已经注册。如果都注册了,看看版本是否正确(对照你工程中引用的版本)

3.一般注册工作由安装程序完成的,也可以用 regsvr32 手工注册一下。
开始->运行,输入 regsvr32 "dll文件的全路径文件名”如:你要注册dao360.dll,输入: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Shared\DAO\dao360.dll

网友B:
Activex部件不能创建(运行时错误429)类型错误大多是由于程序文件所用的某个动态连接库文件注册信息损坏或丢失,也可能为操作系统环境被破坏。(先做数据备份)可尝试重装产品,需先行彻底卸载产品,包括删除系统目录下的ufcomsql目录文件;另外若无法解决,可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创建对象要求该对象的类已在系统注册表中注册,而且任何相关的动态链接库 (DLL)必须能使用。此错误有以下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类没有注册。例如,系统注册表中没有类的说明,或虽有类说明,但找不到文件,或指定的文件类型错误。
如果可能的话,试着启动对象的应用程序。如果注册信息过期或错误,应用程序应该检查注册表并更正信息。如果启动应用程序没有解决问题,请重新执行应用程序的安装程序。

对象需要的 DLL 不能使用,可能因为找不到,或是已损坏。
确保所有相关的 DLL 都可使用。例如,Data Access Object (DAO) 需要支持多平台的 DLL。如果这是造成错误的原因,则要为此对象重新执行安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