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SP2安装完之后的问题,望大神帮助一下

楼主(2012-01-10):
小弟安装的Wincc7.0SP2,在启动wincc explorer后选择单机工程提示“参数错误”,望大神帮帮忙。提示参数错误的对话框

网友A:
USB加密狗插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东西,我下载亚洲版的wincc7.0安装完之后建立工程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因该是软件问题,我2008就没有这个问题,重新找个软件吧

网友C:
我是在xp系统用的,不知win7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