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c实现画中画?

楼主(2012-01-10):
如果不使用wincc中的“画面窗口”,制作画中画,

能不能通过什么方法用一个画面关联几个按钮实现画中画效果?但是每个按钮按下时弹出的画面都要有独立的控制功能。

网友A:
用“画面窗口”制作画中画,最简便.

使用"成组"也可以制作画中画,不过一旦需要修改其属性, 并没有象使用“画面窗口”制作画中画的方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画面窗口”制作画中画,最简便.使用"成组"也可以制作画中画,不过一旦需要修改其属性, 并没有象使用“画面窗口”制作画中画的方法方便.

个人感觉,使用“画面窗口”有个缺点,就是必须在画面上增加一个画面窗口的,因为有了这个,会把其他东西遮住的,

还有问一下,你说的“成组”如何操作呢 或者发个画面pdl给我  油箱:yjb0513@163.com

网友B:
相互的按钮指示操作,或是下拉菜单实现

网友A:
"会把其他东西遮住的"问题

解决:  在属性的"显示"项中设置为"否", 动态由变量或对象将画面窗口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把其他东西遮住的"问题解决:  在属性的"显示"项中设置为"否", 动态由变量或对象将画面窗口显示.

但在编辑画面中的 画面窗口会占用一定位置,就是整体来讲 不大好看点

楼主:
在线等 老愚者的 回答,

使用"成组"也可以制作画中画,不过一旦需要修改其属性, 并没有象使用“画面窗口”制作画中画的方法方便.

如何成组? 最好发个pdl文件过来看看

地址 yjb0513@163.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把其他东西遮住的"问题解决:  在属性的"显示"项中设置为"否", 动态由变量或对象将画面窗口显示.  但在编辑画面中的 画面窗口会占用一定位置,就是整体来讲 不大好看点

也是,同感.   你的想法可以向西门子提提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线等 老愚者的 回答,使用"成组"也可以制作画中画,不过一旦需要修改其属性, 并没有象使用“画面窗口”制作画中画的方法方便. 如何成组? 最好发个pdl文件过来看看地址 yjb0513@163.com

把你想要的东西,例如你所说关联的几个按钮,在同一个画面做好,然后选择它们, 菜单:编辑/组对象/编组.  这样,所有被选择的对象就成为一个组对象. 在属性的"显示"项中设置为"否", 当需要它显示时,可以由变量动态或对象(修改画面中的按钮)将这个组对象显示. 组对象中的各个分对象都能各自行使独立的功能,与使用画面窗口制造的画中画效果相同.

网友A:
这个新版貌似不能复制正在编辑过程的"回复主题"中的内容?     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