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 电气版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10):
刚刚安装的Auto CAD电气版2010,打开原理图发现是JIC:原理图呢
,怎么才能找到GB:原理图元件呢?

网友A:
继承GB

项目的特性,前提是安装时安装了GB标准

网友B:
首先你要安装了GB标准,

然后在项目管理里面有设置具体是右击项目名   里面有符号库设置  重选GB哪个文件就可以,然后激活这个项目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继承GB项目的特性,前提是安装时安装了GB标准

网友D:
Auto CAD电气版2010在哪能下载?

网友B:
我这有,但是文件太大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安装的时候配置选择IEC标准就可以了,当时忘记选择了,默认是J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