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请老师指教

楼主(2012-01-10):
线损分析会上,有人汇报:“某某变台下小区,测得线路A、B、C、0各相的电流分别是135、208、234、60,三相不平衡使得损失率大!”请师父指教,此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A:
在这里要说清楚是三相电不平衡还是,负载不平衡,从上面的电流来看,应该是三相负载不平衡(生活用电多为单相电负载不肯能平衡,但要合理分配尽量减小偏差),导致电流偏差很大,线损也就大了

三相电平衡就是:三根火线每相的电流都一样,零线为:0A,例:A:10A、B:10A、C:10A、N:0A
三相电不平衡:就是三根火线的电流不相等,有的大,有的小 ,而零线上也有电流了,电流大小根据负载而定
绝对标准:平衡与不平衡,根据上面说的来定
相对标准:相比三相电流的大小,相差不是很大就视为平衡
 市电不平衡,就根据不平衡值,来调节三相负荷的匹配

三相电压不平衡的区分判断

单相接地、断线、谐振都会引起三相电压的不平衡,只有将其正确区分开来,才能快速处理。
  一、单相接地虽引起三相电压不平衡,但电压值不改变。单相接地分为金属性接地和非金属性接地两种。金属性接地相电压为零,其他两相电压升高1.732倍;非金属性接地相电压不为零,而是降低为某一数值,其他两相升高不到1.732倍。
  二、断线不但引起三相电压不平衡,也引起线电压值改变。上一电压等级线路一相断线时,下一电压等级的电压表现为三个相电压都降低,其中一相较低,另两相较高但接近。本级线路断线时,断线相电压为零,未断线相电压仍为相电压。
  三、谐振引起的三相电压不平衡有两种:一种是基频谐振,特征类似于单相接地,即一相电压降低,另两相电压升高;另一种是分频谐振或高频谐振,特征是三相电压同时升高。

网友B:
小区用变压器三相电流不平衡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民用电都是单相220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要说清楚是三相电不平衡还是,负载不平衡,从上面的电流来看,应该是三相负载不平衡(生活用电多为单相电负载不肯能平衡,但要合理分配尽量减小偏差),导致电流偏差很大,线损也就大了三相电平衡就是:三根火线每相的电流都一样,零线为:0A,例:A:10A、B:10A、C:10A、N:0A三相电不平衡:就是三根火线的电流不相等,有的大,有的小 ,而零线上也有电流了,电流大小根据负载而定绝对标准:平衡与不平衡,根据上面说的来定相对标准:相比三相电流的大小,相差不是很大就视为平衡 市电不平衡,就根据不平衡值,来调节三相负荷的匹配三相电压不平衡的区分判断单相接地、断线、谐振都会引起三相电压的不平衡,只有将其正确区分开来,才能快速处理。  一、单相接地虽引起三相电压不平衡,但电压值不改变。单相接地分为金属性接地和非金属性接地两种。金属性接地相电压为零,其他两相电压升高1.732倍;非金属性接地相电压不为零,而是降低为某一数值,其他两相升高不到1.732倍。  二、断线不但引起三相电压不平衡,也引起线电压值改变。上一电压等级线路一相断线时,下一电压等级的电压表现为三个相电压都降低,其中一相较低,另两相较高但接近。本级线路断线时,断线相电压为零,未断线相电压仍为相电压。  三、谐振引起的三相电压不平衡有两种:一种是基频谐振,特征类似于单相接地,即一相电压降低,另两相电压升高;另一种是分频谐振或高频谐振,特征是三相电压同时升高。

老师已经回答的很全面了,没什么可补充的了

网友D:
1,看数据得出结果为三相用电偏差较大,但电老虎也少挣钱

2,小区用变压器三相电流不平衡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民用电都是单相220V。

网友E:
三相平衡与否跟线损有什么关系!线损是电流在导线阻抗上产生的损失,导线阻抗大,线损高,这是固定不变的;电流大,线损高,这是变化的。要分析的是供电电流是否超过设计值,无论哪相或是零线。说线损大是由不平衡造成的,也太不专业了!

网友F:
“三相平衡与否跟线损有什么关系!”

三相平衡没有零线N的电流压降及损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三相平衡与否跟线损有什么关系!线损是电流在导线阻抗上产生的损失,导线阻抗大,线损高,这是固定不变的;电流大,线损高,这是变化的。要分析的是供电电流是否超过设计值,无论哪相或是零线。说线损大是由不平衡造成的,也太不专业了!

楼上的刘老师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很合理

楼主:
我们这个低压配变台区线损33%,变压器200kva,实地测得A、B、C、N电流分别是135、208、234、60A,存在零线有电流的现象,线损那么高,应该怎么检查,会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变台抄见电量57340kwh、分表抄见电量38295kwh、售电量38704kwh,如何进行线损分析呢?请您帮忙,谢谢!

楼主:
感谢老师们的帮助,祝新年快乐!

网友A:
一、线损分析方法
    1、分片分析
    线损分析应按电压等级、分线路、分台区进行,以掌握线损电量的组成,找出薄弱环节,明确主攻方向。

网友A:
2、扣除无损电量分析
    将无损的用户专用线、专用配电变压器、通过用户的转供电等相应的售电量扣除后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得真实的线损率。

网友A:
3、与历史同期比较分析
    有些用电负载与季节有关系。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如农业用电)。而且,同期的气象条件也基本一致,所以与历史同期的参数值比较,有很大的可比性,通过比较能够发现问题。

网友A:
4、与平均线损率比较分析
    一个连续的时间较长的平均线损率,能够消除因负载变化、时间变化、抄表时间差等因素造成的线损波动现象,这样的平均线损率能反映线损的实际状况。与该平均线损相比较,就能发现当时的线损是否正常。

网友A:
5、与理论线损对比分析
    实际线损与理论线损的偏差的大小,能看出管理上的差距,能分析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其他分析方法,找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然后采取相应措施。

网友A:
 6、电能平衡分析
    计量总表与分表电量的比较,用于监督电能计量设备的运行情况和变电站本身耗能情况。这是很有效的分析方法,经常开展这项活动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使计量装置保持在正常运行状态。

网友A:
7、与先进水平比
    将本单位的线损完成情况,与周围单位比,就能发现本单位在电网结构和管理中存在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