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傅

楼主(2012-01-10):
我想问问工控的大师傅们,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想用表来辨别那根是地线那根是零线怎么用呢?系统是零线接地的。

网友A:
1.普通万用表测方法:置交流档,用其中一根表笔接待测电线,另一根接地(不是电源零线),有接近电源电压的是相线L(火线),基本无电压的是零线N(地线)。

2.万用表区分火线零线的几种方法

(1)如果你手上没有试电笔只有万用表,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区分出火线和零线。用万用表的一支表笔接火线或零线,另一支表笔接地或墙壁、金属水管等,如果有电压的话(一般大于20V),就是火线;无电压的话就是零线
万用表量程开关拨到交流电压档(所有的万用表都有这样的功能,量程从200mV到750V,一般选择200V档,有的钳型表没有200V档可以选再大一点量程,指针万用表档位要小点可以选10或 100)。

(2)用万用表可以很方便的测量出零线和火线,只要你用数字万用表、钳型万用表、指针机械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就可以了。

    ·再用红黑表笔分别插在V/COM里(平时测量家电220V电压的插孔)。

    ·将黑表笔线绕在左手里2-3圈(看图),当然越多越好。注意了,此时黑表笔金属针千万不要碰到手,以防电击。
    ·然后就可以测试了,右收拿红表笔分别测插座或者零火线,你记下2次测量的结果,之间肯定有个一大一小的电压,测得大的电压就是火线,小电压值当然是零线了。

(3)万用表测量时,且不论是数字式还是指针式万用表,在了解了供电电压的大致范围后,我们以220VAC电压为例,将万用表挡位调整到400VAC档,红表笔接火线或零线,手接触黑表笔,这时万用表如果有读数显示,就说明是火线;无读数显示的话就是零线。 这种方法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危险,原因是数字式万用表内阻10M欧,指针表内阻20K欧/V,如果测量电压220V的话,指针表的内阻20K ×220V=4400欧,绝对安全,因为电笔的碳电阻内阻一般都是用1M欧。

   提醒:上述方法仅做参考。

楼主:
谢谢师傅的回复!我主要是想分清接地线和零线,用表有什么办法测出来呢?

网友A:
   找个接地装置,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两根线分别与接地装置之间的电压值(或者叫数值),数值
大的是零线,数值小的是地线。或者用电阻档也可以测出来,阻值大的是零线,阻值小的是地线。
  如果知道哪根是火线,把万用表调至750V交流电压档,测试火线零线时电压为230V左右,零线地线之间
无电压,火线地线之间电压低于220V,一般在190V左右。那么地线和零线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网友B:
如果零线和地线短接了,那通过直接测试是测不出来的,可以通过线的颜色分辨,零线一般为蓝色,地线一般为黄绿相间的颜色,如果不能通过线色判断,找一根可以确定零线和地线的线,通过这根线来判断你要找的零线和地线。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D:
系统正常工作中的话,可以测试下2根线的电流,一般零线都有电流,地线一般就测不出.

网友E:
判别的方法有:      1、根据颜色判断,零线一般为蓝色,地线一般为黄绿相间的颜色

                           2、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如果有单相负载,零线必有电流,而地线电流几乎是没有的,这个在万能式断路器的末端(变压器出线端)观察特别明显

                           3、一般情况下,系统的零线是比地线粗的

网友F:
1,这个要看你工厂变压器用什么接线方法及出线

2,如在变压器出线中零线与地线共用的话,到你现场现在区分就无所谓了,可再另拉一根地线

3,如何是五线出来的,一般根据颜色判断,零线一般为蓝色,地线一般为黄绿相间的颜色,还有就是用好的表测量电阻,零线与电柜的阻值一般在 10 欧,地线与电柜阻值一般不到 1 欧

网友G:
你说的是TN-S系统,如果工程做的规范,可用钳形电流表测量,有电流的是N,没电流的是PE。做过各种各样的工程验收,做的规范的少,PE线测出电流的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是TN-S系统,如果工程做的规范,可用钳形电流表测量,有电流的是N,没电流的是PE。做过各种各样的工程验收,做的规范的少,PE线测出电流的很多。

“PE线测出电流的很多”。漏电保护器应该早动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是TN-S系统,如果工程做的规范,可用钳形电流表测量,有电流的是N,没电流的是PE。做过各种各样的工程验收,做的规范的少,PE线测出电流的很多。

我也觉得此方法不合理,

网友I:
使用电笔来测试,亮的或是有220v显示的火线,不亮或是没有任何显现的是零线

网友H:
1、正常情况下,零线N与保护线PE有严格的安全色区别;

2、如果混用系统不可能安全正常运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是TN-S系统,如果工程做的规范,可用钳形电流表测量,有电流的是N,没电流的是PE。做过各种各样的工程验收,做的规范的少,PE线测出电流的很多。

这个方法可以判断零线与地线.如果都测到有电流,那前端肯定没有漏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