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用户管理,参数保存

楼主(2012-01-10):
1、用户管理中是否可以查询和监控同等级不同用户操作记录(出问题时,可以查到是某个操作者)

2、不同型号的产品有不同的参数,能否把各个型号的参数保存起来,使用时只需要调用型号。

    各组参数存到什么地方?怎么存储?怎么调出来?例如下图:

网友A:
1.可以用:元件--报警--事件登陆,把要记录的控件触发事件添加进去。然后使用事件显示元件(历史)进行查看。

2.这个被习惯的称作配方存储功能。发给你的第一份示例程序就是配方示例。示例中有序号,和配方名,就相当于你截图中的产品型号。配方资料数据就是其他几个参数喽!

网友A:
存储和调用,都使用:“触发式资料传送”将PLC数据传入RW寄存器,或者把RW寄存器数据调取到PLC。

楼主:
能否在线添加和修改用户?

网友B:
用户在线操作,可以进行用户名,密码修改。但是此用户的操作权限不能在线修改。

请参考威纶通下载中心范例程序,中的密码等级示例。

网友C:
专业代理-威纶通-触摸屏、派维Proview触摸屏、变频器、PLC、三菱、西门子等工控产品,价格合理,服务周到,诚信为上。有需求者QQ(453813303)、电联(15150533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