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01变频器在转矩模式下,怎么样对速度进行限幅?

楼主(2012-01-10):
ABB ACS550-01变频器在转矩控制模式下,为了防止出现飞车现象,需要对其速度进行限幅,请ABB技术工程师及各位同行的工程师们指点一下,用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速度限幅有多种解决途径:

1、如果是外部PLC控制的,可以用PLC监控速度值,飞车了就适当降低转距信号。

2、如果没有上位机,只用变频器本身来做,ACS550有个速度窗口模式,可以在DTC下用,你把这个窗口设置为有效,也可以起到限幅的作用。

3、如果你对力矩要求不是那么严格,可以直接设置为速度模式,变频器力矩输出也是稳定的。

网友B:
20.01和20.02 进行速度限定,就可以了

网友C(2015-12-30):
在转矩控制外加上那个速度外环就可以啦

网友D:
确实ABB本身就有ADD 功能,转矩控制的转速监控的窗口控制,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E(2016-03-26):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做的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实ABB本身就有ADD 功能,转矩控制的转速监控的窗口控制,楼主可以试试。

好像没有呀,怎么操作能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