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 ph计输出问题

楼主(2012-01-10):
在使用中现场显示和DCS显示对不上,输出时4-20mA的,测量输出值是16.8mA,但是现场显示为8.5,DCS上显示是7.3,面板上LED显示报警功能灯亮,LED显示限位继电器状态灯REL1灯亮,在功能组o中有错误不知道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多多指教

网友A:
请说明所用PH的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型号

网友B:
楼主是什么ph计型号的!!!可以上http://www.dgtn1718.org 查资料的

网友C:
仪表的输出设定量程与DCS上该量显示量程对应吗?如果对应就要查一查仪表输出情况和DCS输入通道了。

网友D:
建议去查下现场和DCS的量程设置是否一致,另外检查下PH计的输出电流和DCS输入电流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