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段时间PLC,有一个功能,是不是只有工控机能做?具体怎么做?

楼主(2012-01-10):
各位大侠,做过一段时间的PLC,但现在想做一个功能,用PLC是实现不了的。不知道是不是用工控机实现。将CAD的图拷入工控的电脑中,两轴的工控平台。X轴Y轴将按CAD的图形运动。不知道这个功能怎么实现。要用到哪些硬件及哪方面的知识?

网友A:
把CAD转化成坐标,用PLC+伺服系统同样可以实现,可以考虑下……

楼主:
但是走的图形是连续的。有一些不规则的图形怎么弄呢?并不是一个个的点啊。

网友B:
偶是搞不来,待高人前来解答

网友C:
好像是用软件来实现的吧,工控机只是一个平台,就像电脑一样的,需要有控制软件和伺服一类的硬件才可以的。具体俺也不清楚。用PLC我觉得编程会非常难的。

网友:
cad图是个矢量图。这个单纯用PLC是永远做不了的。楼主应该考虑下,我觉得正常的做法是用电脑加运动控制卡。。但是最郁闷的不是这个。而是电脑中的软件。电脑软件要能支持dwg格式的图形。

网友D:
     偶是搞不来,待高人前来解答 ,只能过来顶帖啦

网友E:
这个单纯用PLC是永远做不了的。

网友F:
这个是数控方面的问题了,可以用工控机来做,工控机装上WINDOWS系统,装上CNC软件,比如文泰的软件,将CAD导入CNC软件,有工控机给PMC指令,就可以在数控机床上干活了,呵呵。PMC也可以用PLC来做,没有PMC方便。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这个是数控方面的问题了,可以用工控机来做,工控机装上WINDOWS系统,装上CNC软件,比如文泰的软件,将CAD导入CNC软件,有工控机给PMC指令,就可以在数控机床上干活了,呵呵。PMC也可以用PLC来做,没有PMC方便。内容的回复:

黄工,您的意思是这个功能能够用PLC来完成吗?

楼主:
有哪位有这套功能的详细些的配制及方案呢?

网友G:
现在的数控加工中心,不是 都有这个功能吗,先勇CAD做出零部件的三维实体出来,然后又个插件可以可以根据这个实体生成G代码,就是 数控加工中心能识别的程序,然后根据这个程序数控中心就可以自动运行,加工零部件了。

楼主:
对:dingxiang964关于现在的数控加工中心,不是 都有这个功能吗,先勇CAD做出零部件的三维实体出来,然后又个插件可以可以根据这个实体生成G代码,就是 数控加工中心能识别的程序,然后根据这个程序数控中心就可以自动运行,加工零部件了。内容的回复:

是的。这个我明白。但是具体里面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不清楚。除了伺服系统。还要哪些硬件和软件设施呢。

网友H:
这是数控方面的问题了。当然,如果是单一的一个图可以使用PLC+工控机(或触摸屏)+伺服系统实现其运动轨迹,但改动很麻烦,这就是以前的程控。如果是很多图那就用数控系统吧。

楼主:
要学习这方面的开发及设计。有哪些知识需要掌握呢?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视频教程呢?

网友I:
CAD没戏,用CAM生成G代码,现在有支持G代码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J:
西门子的用三角函数来读出每一个点的坐标值,然后输出

网友K:
一般都是用数控组件来完成的,单纯PLC不太现实。

网友L:
不懂,我是做不了。想学习学习

网友M:
是线切割的吗,有用过,具体软件名字忘了

网友N:
值得学习,要学习这方面的开发及设计

网友F:
对:ywjzxy关于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这个是数控方面的问题了,可以用工控机来做,工控机装上WINDOWS系统,装上CNC软件,比如文泰的软件,将CAD导入CNC软件,有工控机给PMC指令,就可以在数控机床上干活了,呵呵。PMC也可以用PLC来做,没有PMC方便。内容的回复:黄工,您的意思是这个功能能够用PLC来完成吗? 内容的回复:

可以的,关键是一个引导转换的过程,不知道你具体的配置如何,设么牌子的系统。

网友O:
可以用雷赛的运动控制器来完成.编程比PLC稍微麻烦点.但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