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里灯泡老坏)

楼主(2012-01-10):
刚搬进一个新的地方,看着房子里还都是灯泡,就换成了节能灯(220V,5W)。

卫生间的节能灯,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坏掉了,开始以为质量问题,又换了质量较好的节能灯,一周又坏了

坏的时候感觉闪了一下光,房子里的开关就跳了。应该不是灯的问题,因为其它地方用的都没有坏。

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很明显漏电好好检查一下电路,看看哪里有破皮的

楼主:
对:时空关于很明显漏电好好检查一下电路,看看哪里有破皮的 内容的回复:

漏电怎么灯泡闪掉了?不是很懂,电线在墙里面,不好拆出来。不过非常感谢

网友B: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卫生间的灯特别容易坏,应该是相对环境比较潮湿,在加上线路走的不好,导致有漏电,

网友C:
可能的原因是:

1.接口松了,灯头接触不良。

2.看一下开关上接的是不是火线,如果火线没接到开关里,把火线零线对调一下就行了。

3.有可能是线路问题,换个开关,或者是把线重新接一下。

网友D:
看一下线路吧,还有就是灯的质量

网友E:
四楼水中鱼说得很详细,估计不是灯的问题,检查线路或灯口吧

网友F: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G:
根据楼主的叙述有以下几种情况:

1、很有可能是灯泡本身质量为题,建议楼主再换一个灯泡看看

2、灯座与灯的螺口接触不良,导致接触电阻过大,底座和灯泡螺口长期发热,直至烧毁!

排除方法:楼主可以关掉电源,仔细观察灯座,如果是接触不良灯座肯定变黑或发乌,如是塑料灯座还会有焦味,如果灯口未有任何异常,建议楼主检查空开,如果空开也正常,换个灯泡试一试。

网友H:
接触不良最容易损坏节能灯,查一下线路开关灯座有没接触问题,还有就是看电压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I:
1,排除现在很多的劣质节能灯的问题

2,检查灯座与灯及开关的接触面是不是不良,导致接触电阻过大,底座和灯泡螺口长期发热,直至烧毁!

3,检查开关进线要相线进,卫浴太潮,相线也有可能漏电

楼主:
非常感谢,我去排查排查。检查检查结果

网友J:
这么小功率的灯,接触不良基本没影响。这么短时间坏了,不是寿命到了,是灯得质量和电源质量引起的。电子镇流器的电解电容短路和2只三极管击穿,都是这样的结果;电源有过电压和有高次谐波都会对电子镇流器造成威胁。

网友K:
时不时周围有大型的用电设备或者用电功率很多的设备,比如各种建筑工地和各种机器的用电会造成电网电压的波动,这种现象在刚刚交工的小区比较普遍,其不稳定的电源常常造成家用电器损坏。

网友L:
除了灯本身的质量外,接触不良,漏电电网的电压波动都会造成这个问题!

楼主:
好感动,我感觉你们都考虑到了,我住的小区比较旧,不过我们楼后面在施工。

还有灯不带整流器,只是正负极灯头,灯头比较老化了,露出了负极。

我感觉开关可能也有点问题,回去好好整理整理。

晚上回家好好整理整理,真是学了知识,能处理问题!

楼主:
还有灯的灯管和灯头直接好像断掉一样

网友M: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线路的绝缘电阻以及输入电压。先检查绝缘电阻,灯具的接头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N:
这种情况之前也发现过,主要是卫生间比较潮湿,在节能灯的电路板上成凝露造成爬电距离减小

再就是灯的设计有问题,造成电路板间的元器件短路。

楼主可选用一个知名品牌、质量靠得住的品牌就能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N:
既然灯泡能正常工作,就能排除漏电、灯头坏等故障了

只能从节能灯本身找问题

网友O:
节能灯,或许能节点电,但整体上质量不中,买5个3个不耐用,,,所尾,节电也省不鸟元

改哥对吧?

改哥就是,挖坑下套、巧取豪夺,收拾冤大头呢,社灰都知道,谁冤谁活该

                                     .

网友P:
还是先查一查是否节能灯的质量问题,灯与灯座的接触是否不良。

网友Q:
引用 网友J:
这么小功率的灯,接触不良基本没影响。这么短时间坏了,不是寿命到了,是灯得质量和电源质量引起的。电子镇流器的电解电容短路和2只三极管击穿,都是这样的结果;电源有过电压和有高次谐波都会对电子镇流器造成威胁。

说的精彩,赞同!

楼主(2012-02-13):
有一个节能灯爆了,厨房的,统统换成灯泡,虽然不节能,可是便宜耐用啊

网友R:
1、“坏的时候感觉闪了一下光,”,如果说是电压的问题,同样的电压其它都是好的;

2、“坏的时候感觉闪了一下光,”,“闪了一下光”不是断点就是短路点,只能是灯的质量问题了!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坏的时候感觉闪了一下光,”,如果说是电压的问题,同样的电压其它都是好的;2、“坏的时候感觉闪了一下光,”,“闪了一下光”不是断点就是短路点,只能是灯的质量问题了!内容的回复:

只听着砰地一声,感觉有个东西迸出来了,灯的总开关就断了,其它灯都没事,就坏一个

网友S:
灯座不是漏电就是小有短路,受热膨胀, 个人理解啊

网友T(2012-04-27):
是不是潮湿绝缘不好啊,有水蒸汽的时候坏的,用了几天坏的?

网友R:
环境的原因,这个解释不错!

网友R:
1、漏电、短路不会导致灯泡坏;

2、接触不良可能导致灯泡坏!

网友U:
引用 网友C:
可能的原因是:1.接口松了,灯头接触不良。2.看一下开关上接的是不是火线,如果火线没接到开关里,把火线零线对调一下就行了。3.有可能是线路问题,换个开关,或者是把线重新接一下。

网友V:
引用 网友W:
根据楼主的叙述有以下几种情况:1、很有可能是灯泡本身质量为题,建议楼主再换一个灯泡看看2、灯座与灯的螺口接触不良,导致接触电阻过大,底座和灯泡螺口长期发热,直至烧毁!排除方法:楼主可以关掉电源,仔细观察灯座,如果是接触不良灯座肯定变黑或发乌,如是塑料灯座还会有焦味,如果灯口未有任何异常,建议楼主检查空开,如果空开也正常,换个灯泡试一试。

今生缘的说法很靠谱。灯座和灯的螺口的接触问题是主要的,最好换个灯座看看

网友X:
可能你家里的线路绝缘有问题

网友Y:
1环境潮湿

2灯质量问题

3电源质量

4接触不良

网友Z(2012-08-04):
坏的时候感觉闪了一下光,房子里的开关就跳了,这种现象灯的回路有短路的可能性大。卫生间湿气重,电线容易短路。

网友AA:
可能的原因是施工电工三相电和单相电没有搞明白的,零线上是不是接到了一根火线呀!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根据楼主的叙述有以下几种情况:1、很有可能是灯泡本身质量为题,建议楼主再换一个灯泡看看2、灯座与灯的螺口接触不良,导致接触电阻过大,底座和灯泡螺口长期发热,直至烧毁!排除方法:楼主可以关掉电源,仔细观察灯座,如果是接触不良灯座肯定变黑或发乌,如是塑料灯座还会有焦味,如果灯口未有任何异常,建议楼主检查空开,如果空开也正常,换个灯泡试一试。

接触不良也会造成或质量问题是主因

但我想跳闸应该是短路或漏电造成

网友AC:
建议先换个白炽灯泡试试看

网友AD(2013-04-03):
换了白炽灯泡效果不错,现在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