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在皮带输送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2-01-10):
软起动在皮带输送机上的应用

                   白二小

同煤大唐塔山煤矿运输队

摘要:介绍软起运器在皮带输送机上的应用,分析安装后的经济效益,指出软起动器在交流电动机拖动系统中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软起动;电力拖动;皮带输送机

一.引言

随着我国煤炭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长距离,大运量,高速度的皮带运输机日益增多,解决皮带机的软启动成为矿井运输,安全生产,延长皮带寿命的关键问题.软启动器是集光,,电一体化的新技术产品,适用于交流660V,1140V电压的异步电动机重负荷软启动,在正常运转状态下对电动机进行各种保护.它具有起动电流小,起运速度平稳可靠,保护功能齐全,起动过程胶带无震动,对电网冲击小等优点.起动曲线可根据现场实际工况调整,从而减少起动时的皮带张力,延长皮带使用寿命.

二、降压起动器.

目前国内采用的交流电动机降压起动器主要为自耦变压器、Y一△转换、电抗器、电· 阻器等几种形式,虽然可以解决 动电流过大的问题,但其作甩单一,属于有级降压起动,且不节能。为了使交流电动机降压起动真正达到技改的目的和节能;我厂于19968月安装美国生产的固态器件降压软起动器,做为电机控制装备更新换代的节能新产品。这一新产品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主电路拥有6只可控硅元件,具有可调的平滑无级加速特性,减少了启动电流,从而减少了对拖动部件及电网的冲击。

(2)可以经济有效地替代自耦变压器、Y一△起动接触器、电抗器、电阻器和其他类型的电动、机械方式的减压起动器。

(3)可以用二根或三根控制线方便地实现电动机启动控制。

(4)可以连续监测电动机和起动器。使之安全运行,自动保护(如电源缺相、SCR短路、过载、短路等)灵敏可靠。

(5)具有启动、运行、故障状态显示功能。面板上的十三只发光二极管分别用于电源接通、启动、全速运行、节能、过载,缺相、跳闸等指示.

(6)通过自动监测电机电流,能自动调节功率因数,如果满载运行时间不多,节省的能量是很可观的。

(7)安装接线方便,无需增加其他保护,内设电子联锁,易于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并且系统调试简单

楼主:
这台皮带输送机配备的电动机是Y280-4,75KW,140A,380V根据这一条件,我们选用了PS】38100E100马力157A软起动器.

1.设备安装

为了实现软起动器与电动机主电路的连接,我们将原控制装备—— 磁力起动器至电机的动力电缆改为由软起动器至电机,然后增设一根与电机电缆同规格、型号的动力电缆。至此,设备安装工作全部结束.

技改前电动机控制基本原理图见图1,技改后电动机控制基本原理图见图2

楼主:
2.系统调试

根据设备操作维护说明书的要求,在电动机启动前,首先检查了电源连接蠛,然后接通软起动器电源。按制造厂对起动器的设定数据(启动转矩=60 %线电压,启动时间20秒,电流限制=250%电机额定电流)进行了空载启动,结果一次试车成功。接着又在50%负载、75%负载、100%负载情况下进行调试.

从表中的数据可知,负载的功率因素得到提高,起动电流大大降低,在空载、50%负载、75%负载的情况下节能明显,同时满载下也有一定节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