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点基础的--万用表的使用。

楼主(2012-01-10):
万用表是用来测量交直流电压、电阻、直流电流等的仪表。是电工和无线电制作的必备工具。
初看起来万用表很复杂,实际上它是由电流表(俗称表头)、刻度盘、量程选择开关、表笔等组成。使用时如果把量程选择开关指向直流电流范围时,电流表M并接一些分流电阻来实现扩大量程之目的,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几个大小不同量程的电流表。测量结果要看刻度盘上直流电流刻度来读数。通常刻度盘上第二行为电流刻度。同样,如果量程选择开关指向直流电压范围时,表头串接另外一些电阻(用串联电阻分压的原理,使它成为一个多程量的电压表)。读数要看刻度盘上直流电压刻度。大多数的万用表电压和电流合用一刻度。如果在测量直流电压的电路中接入一个整流器,便可测交流电压了。测电阻的原理与测直流电压相仿,只是测试时还须加一组电池。选择开关指向电阻范围时,刻度盘上找第一行电阻专用刻度读数即可。
万用表的型号很多,但其基本使用方法是相同的。现以MF30型万用表为例,介绍它的使用方法。使用前的准备第一,使用万用表之前,必须熟悉量程选择开关的作用。明确要测什么?怎样去测?然后将量程选择开关拨在需要测试档的位置。切不可弄错档位。例如:测量电压时误将选择开关拨在电流或电阻档时,容易把表头烧坏。第二,使用前观察一下表针是否指在零位。如果不指零位,可用螺丝刀调节表头上机械调零螺丝,使表针回零(一般不必每次都调)。红表笔要插入正极插口,黑表笔要插入负极插口。
电压的测量将量程选择开关的尖头对准标有V的五档范围内。若是测交流电压则应指向V处。依此类推,如果要改测电阻,开关应指向Ω档范围。测电流应指向mAUA。测量电压时,要把电表表笔并接在被测电路上。根据被测电路的大约数值,选择一个合适的量程位置。干电池每节最大值为15V,所以可放在5V量程档。这时在面板上表针满刻度读数的500应作5来读数。即缩小100倍。如果表针指在300刻度处,则读为3V。注意量程开关尖头所指数值即为表头上表针满刻度读数的对应值,读表时只要据此折算,即可读出实值。除了电阻档外,量程开关所有档均按此方法读测量结果。在实际测量中,遇到不能确定被测电压的大约数值时,可以把开关先拨到最大量程档,再逐档减小量程到合适的位置。测量直流电压时应注意正、负极性,若表笔接反了,表针会反打。如果不知遭电路正负极性,可以把万田表量程放在最大档,在被测电路上很快试一下,看笔针怎么偏转,就可以判断出正、负极性,
220V交流电。把量程开关拨到交流500V档。这时满刻度为500V,读数按照刻度1:1来读。将两表笔插入供电插座内,表针所指刻度处即为测得的电压值。测量交流电压时,表笔没有正负之分。
指针表和数字表的选用:
、指针表读取精度较差,但指针摆动的过程比较直观,其摆动速度幅度有时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被测量的大小(比如测电视机数据总线(SDL)在传送数据时的轻微抖动);数字表读数直观,但数字变化的过程看起来很杂乱,不太容易观看。
、指针表内一般有两块电池,一块低电压的1.5V,一块是高电压的9V15V,其黑表笔相对红表笔来说是正端。数字表则常用一块6V9V的电池。在电阻档,指针表的表笔输出电流相对数字表来说要大很多,用R×1Ω档可以使扬声器发出响亮的“哒”声,用R×10kΩ档甚至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LED)。
、在电压档,指针表内阻相对数字表来说比较小,测量精度相比较差。某些高电压微电流的场合甚至无法测准,因为其内阻会对被测电路造成影响(比如在测电视机显像管的加速级电压时测量值会比实际值低很多)。数字表电压档的内阻很大,至少在兆欧级,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小。但极高的输出阻抗使其易受感应电压的影响,在一些电磁干扰比较强的场合测出的数据可能是虚的。
、总之,在相对来说大电流高电压的模拟电路测量中适用指针表,比如电视机、音响功放。在低电压小电流的数字电路测量中适用数字表,比如BP机、手机等。不是绝对的,可根据情况选用指针表和数字表。
万用表的使用的注意事项
1)在使用万用表之前,应先进行“机械调零”,即在没有被测电量时 ,使万用表指针指在零电压或零电流的位置上。
2)在使用万用表过程中,不能用手去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人身安全。
3)在测量某一电量时,不能在测量的同时换档,尤其是在测量高电压或大电流时
,更应注意。否则,会使万用表毁坏。如需换挡,应先断开表笔,换挡后再去测量。
4)万用表在使用时,必须水平放置,以免造成误差。同时, 还要注意到避免外界磁场对万用表的影响。
5)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最大挡。如果长期不使用 ,还应将万用表内部的电池取出来,以免电池腐蚀表内其它器件。

楼主:
目前的万用表分为指针式和数字式,它们各有方便之处,很难说谁好谁坏,最好是能够备有指针和数字式的各一个。业余电子制作有一个指针式的MF30型万用表也就可以了,这可是一种经典型号。还有元老级的MF500型万用表,廉价的MF50万用表,一般都可以在电讯商店买到。
万用表的三个基本功能是测量电阻、电压、电流,所以老前辈们叫它三用表。

现在的万用表添加了好多新功能,尤其是数字式万用表,如测量电容值,三极管放大倍数,二极管压降等,更有一种会说话的数字万用表,能把测量结果用语言播报出来。数字式万用表也有许多经典型号,如DT830C DT890D等,后面的后缀表示功能上的区别,其中DT830C已经买到了三十多元一个,够便宜的。

万用表最大的特点是有一个量程转换开关,各中功能就是*这个开关来切换的。基本上,用A-来表示测直流电流,一般毫安档和安培档各又分几档。V-表示测直流电压,高级点的万用表有毫伏档,电压档也分几档。V~是用来测交流电压的。A~测交流电流。 Ω欧姆档测电阻,对于指针式万用表,每换一次电阻档还要做一次调零。调零就是把万用表的红表笔和黑表笔搭在一起,然后转动调零钮,使指针指向零的位置。hFE是测量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的,只要把三极管的三个管脚插入万用表面板上对应的孔中,就能测出hFE值。注意PNPNPN是不同的。

以下以MF30型万用表为例,说明万用表的读数。第一条刻度线是电阻值指示,最左端是无穷大,右端为零,当中刻度不均匀。电阻档有R×1R×10R×100R×1KR×10K各档,分别说明刻度的指示再要乘上的倍数,才得到实际的电阻值(单位为欧姆)。

例如用R×100档测一电阻,指针指示为“10”,那么它的电阻值为10×100=1000,即1K。第二条刻度线是500V档和500mA档共用,需要注意的是电压档、电流档的指示原理不同于电阻档,例如5V档表示该档只能测量5V以下的电压,500mA档只能测量500mA以下的电流,若是超过量程,就会损坏万用表。

楼主:
有关万用表的正确使用

万用表又叫多用表、三用表、复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如β)。
.万用表的结构(500型)
万用表由表头、测量电路及转换开关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1)表头:它是一只高灵敏度的磁电式直流电流表,万用表的主要性能指标基本上取决于表头的性能。表头的灵敏度是指表头指针满刻度偏转时流过表头的直流电流值,这个值越小,表头的灵敏度愈高。测电压时的内阻越大,其性能就越好。表头上有四条刻度线,它们的功能如下:第一条(从上到下)标有R或Ω,指示的是电阻值,转换开关在欧姆挡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二条标有
VA,指示的是交、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值,当转换开关在交、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挡,量程在除交流10V以外的其它位置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三条标有10V,指示的是10V的交流电压值,当转换开关在交、直流电压挡,量程在交流10V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四条标有dB,指示的是音频电平。
2)测量线路
测量线路是用来把各种被测量转换到适合表头测量的微小直流电流的电路,它由电阻、半导体元件及电池组成
它能将各种不同的被测量(如电流、电压、电阻等)、不同的量程,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如整流、分流、分压等)统一变成一定量限的微小直流电流送入表头进行测量。
3)转换开关
其作用是用来选择各种不同的测量线路,以满足不同种类和不同量程的测量要求。转换开关一般有两个,分别标有不同的档位和量程。
.符号含义
表示交直流
2 V2.5KV 4000Ω/V 表示对于交流电压及2.5KV的直流电压挡,其灵敏度为4000Ω/V
3AV-Ω 表示可测量电流、电压及电阻
445651000Hz 表示使用频率范围为1000 Hz以下,标准工频范围为4565Hz
52000Ω/V DC 表示直流挡的灵敏度为2000Ω/V
钳表和摇表盘上的符号与上述符号相似(其他因为符号格式不对不能全部写上『表示磁电系整流式有机械反作用力仪表 『表示三级防外磁场『表示水平放置)))

.万用表的使用
1)熟悉表盘上各符号的意义及各个旋钮和选择开关的主要作用。
2)进行机械调零。
3)根据被测量的种类及大小,选择转换开关的挡位及量程,找出对应的刻度线。
4)选择表笔插孔的位置。
5)测量电压:测量电压(或电流)时要选择好量程,如果用小量程去测量大电压,则会有烧表的危险;如果用大量程去测量小电压,那么指针偏转太小,无法读数。量程的选择应尽量使指针偏转到满刻度的2/3左右。如果事先不清楚被测电压的大小时,应先选择最高量程挡,然后逐渐减小到合适的量程。
a
交流电压的测量: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万用表两表笔和被测电路或负载并联即可。
b
直流电压的测量: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且“+”表笔(红表笔)接到高电位处,“-”表笔(黑表笔)接到低电位处,即让电流从“+”表笔流入,从“-”表笔流出。若表笔接反,表头指针会反方向偏转,容易撞弯指针。
6)测电流:测量直流电流时,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流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50uA500mA的合适量程上,电流的量程选择和读数方法与电压一样。测量时必须先断开电路,然后按照电流从“+”到“-”的方向,将万用表串联到被测电路中,即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从黑表笔流出。如果误将万用表与负载并联,则因表头的内阻很小,会造成短路烧毁仪表。其读数方法如下:
实际值=指示值×量程/满偏
7)测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应按下列方法*作:
a
选择合适的倍率挡。万用表欧姆挡的刻度线是不均匀的,所以倍率挡的选择应使指针停留在刻度线较稀的部分为宜,且指针越接近刻度尺的中间,读数越准确。一般情况下,应使指针指在刻度尺的1/3~2/3间。
b
欧姆调零。测量电阻之前,应将2个表笔短接,同时调节“欧姆(电气)调零旋钮”,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刻度线右边的零位。如果指针不能调到零位,说明电池电压不足或仪表内部有问题。并且每换一次倍率挡,都要再次进行欧姆调零,以保证测量准确。
c
读数:表头的读数乘以倍率,就是所测电阻的电阻值。
8)注意事项
a
在测电流、电压时,不能带电换量程
b
选择量程时,要先选大的,后选小的,尽量使被测值接近于量程
c
测电阻时,不能带电测量。因为测量电阻时,万用表由内部电池供电,如果带电测量则相当于接入一个额外的电源,可能损坏表头。
d
用毕,应使转换开关在交流电压最大挡位或空挡上。

楼主:
4.数字万用表
现在,数字式测量仪表已成为主流,有取代模拟式仪表的趋势。与模拟式仪表相比,数字式仪表灵敏度高,准确度高,显示清晰,过载能力强,便于携带,使用更简单。下面以VC9802型数字万用表为例,简单介绍其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
使用方法
a
使用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的使用说明书,熟悉电源开关、量程开关、插孔、特殊插口的作用.
b
将电源开关置于ON位置。
c
交直流电压的测量:根据需要将量程开关拨至DCV(直流)或ACV(交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并将表笔与被测线路并联,读数即显示。
d
交直流电流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DCA(直流)或ACA(交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mA孔(<200mA时)或10A孔(>200mA时),黑表笔插入COM孔,并将万用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即可。测量直流量时,数字万用表能自动显示极性。
e
电阻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Ω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万用表将显示“1”,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测量电阻时,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为负极,这与指针式万用表正好相反。因此,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器等有极性的元器件时,必须注意表笔的极性。
(2).
使用注意事项
a
如果无法预先估计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则应先拨至最高量程挡测量一次,再视情况逐渐把量程减小到合适位置。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关拨到最高电压挡,并关闭电源。
b
满量程时,仪表仅在最高位显示数字“1”,其它位均消失,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
c
测量电压时,应将数字万用表与被测电路并联。测电流时应与被测电路串联,测直流量时不必考虑正、负极性。
d
当误用交流电压挡去测量直流电压,或者误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交流电压时,显示屏将显示“000”,或低位上的数字出现跳动。
e
禁止在测量高电压(220V以上)或大电流(0.5A以上)时换量程,以防止产生电弧,烧毁开关触点。
f
当显示“ ”、“BATT”或“LOW BAT” 时,表示电池电压低于工作电压。

楼主:
二、摇表
摇表又称兆欧表,是用来测量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和高值电阻的仪表,它由一个手摇发电机、表头和三个接线柱(即L:线路端、E:接地端、G:屏蔽端)组成。
.摇表的选用原则
1)额定电压等级的选择。一般情况下,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的设备,应选用500V1000V的摇表;额定电压在500V以上的设备,选用1000V~2500V的摇表。
2)电阻量程范围的选择。摇表的表盘刻度线上有两个小黑点,小黑点之间的区域为准确测量区域。所以在选表时应使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值在准确测量区域内。
.摇表的使用
1)校表。测量前应将摇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摇表是否良好。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处,再把两连接线短接一下,指针应指在“0”处,符合上述条件者即良好,否则不能使用。
2)被测设备与线路断开,对于大电容设备还要进行放电。
3)选用电压等级符合的摇表。
4)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只用“L”和“E”端,但在测量电缆对地的绝缘电阻或被测设备的漏电流较严重时,就要使用“G”端,并将“G”端接屏蔽层或外壳。线路接好后,可按顺时针方向转动摇把,摇动的速度应由慢而快,当转速达到每分钟120转左右时(ZC-25型),保持匀速转动,1分钟后读数,并且要边摇边读数,不能停下来读数。
5)拆线放电。读数完毕,一边慢摇,一边拆线,然后将被测设备放电。放电方法是将测量时使用的地线从摇表上取下来与被测设备短接一下即可(不是摇表放电)。
.注意事项
1)禁止在雷电时或高压设备附近测绝缘电阻,只能在设备不带电,也没有感应电的情况下测量。
2)摇测过程中,被测设备上不能有人工作。
3)摇表线不能绞在一起,要分开。
4)摇表未停止转动之前或被测设备未放电之前,严禁用手触及。拆线时,也不要触及引线的金属部分。
5)测量结束时,对于大电容设备要放电。
6)要定期校验其准确度。

楼主:
三、钳表
钳表是一种用于测量正在运行的电气线路的电流大小的仪表,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测量电流。

.结构及原理

钳表实质上是由一只电流互感器、钳形扳手和一只整流式磁电系有反作用力仪表所组成。

.使用方法

1)测量前要机械调零

2)选择合适的量程,先选大,后选小量程或看铭牌值估算。

3)当使用最小量程测量,其读数还不明显时,可将被测导线绕几匝,匝数要以钳口中央的匝数为准,则读数=指示值×量程 / 满偏×匝数

4)测量时,应使被测导线处在钳口的中央,并使钳口闭合紧密,以减少误差。

5)测量完毕,要将转换开关放在最在量程处。

.注意事项

1)被测线路的电压要低于钳表的额定电压。

2)测高压线路的电流时,要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站在绝缘垫上。

3)钳口要闭合紧密不能带电换量程。

回答者:kinllen - 首席运营官 十二级  6-3 10:01

OHM 电阻
HFE
三极管

DCA
直流电流

DCV
直流电压

ACA
交流电流

ACV
交流电压

楼主:
目前的万用表分为指针式和数字式,它们各有方便之处,很难说谁好谁坏,最好是能够备有指针和数字式的各一个。业余电子制作有一个指针式的MF30型万用表也就可以了,这可是一种经典型号。还有元老级的MF500型万用表,廉价的MF50万用表,一般都可以在电讯商店买到。
万用表的三个基本功能是测量电阻、电压、电流,所以老前辈们叫它三用表。

现在的万用表添加了好多新功能,尤其是数字式万用表,如测量电容值,三极管放大倍数,二极管压降等,更有一种会说话的数字万用表,能把测量结果用语言播报出来。数字式万用表也有许多经典型号,如DT830C DT890D等,后面的后缀表示功能上的区别,其中DT830C已经买到了三十多元一个,够便宜的。

万用表最大的特点是有一个量程转换开关,各中功能就是*这个开关来切换的。基本上,用A-来表示测直流电流,一般毫安档和安培档各又分几档。V-表示测直流电压,高级点的万用表有毫伏档,电压档也分几档。V~是用来测交流电压的。A~测交流电流。 Ω欧姆档测电阻,对于指针式万用表,每换一次电阻档还要做一次调零。调零就是把万用表的红表笔和黑表笔搭在一起,然后转动调零钮,使指针指向零的位置。hFE是测量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的,只要把三极管的三个管脚插入万用表面板上对应的孔中,就能测出hFE值。注意PNPNPN是不同的。

以下以MF30型万用表为例,说明万用表的读数。第一条刻度线是电阻值指示,最左端是无穷大,右端为零,当中刻度不均匀。电阻档有R×1R×10R×100R×1KR×10K各档,分别说明刻度的指示再要乘上的倍数,才得到实际的电阻值(单位为欧姆)。

例如用R×100档测一电阻,指针指示为“10”,那么它的电阻值为10×100=1000,即1K。第二条刻度线是500V档和500mA档共用,需要注意的是电压档、电流档的指示原理不同于电阻档,例如5V档表示该档只能测量5V以下的电压,500mA档只能测量500mA以下的电流,若是超过量程,就会损坏万用表

楼主:
你测量的线路内可能有电压干扰测量。或者你测量的电路比较复杂,有充放电现象出现在测量过程中。如果线路是由逻辑电路通过三极管控制通断的话,在断路的情况下仍然可能有微弱的电流。

数字跳动是因为你在测量的时候笔没有压稳,导致接触电阻不断变化产生的。

显示1有可能是因为你调整的量程不对,超出了测量范围。

短路时候电阻接近0,和你直接短接表笔的时候相等。或用二极管测量档会发出滴,,,的声音。

断路的电阻是无穷大或者示数和表笔接触前没有变化。

测量电流的时候使用电流档,有的万用表测量电流的时候可能需要把表笔重新连接到电流测量插孔。

有的万用表测量大电流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把表笔插在有大电流标示的口(通常是10A)。

测量电压和电流的时候,如果事先不能估计电压范围的话,就要按照由大到小的顺序变换量程测量,直到找到合适的量程为止。

下面是转的

.数字万用表

现在,数字式测量仪表已成为主流,有取代模拟式仪表的趋势。与模拟式仪表相比,数字式仪表灵敏度高,准确度高,显示清晰,过载能力强,便于携带,使用更简单。下面以VC9802型数字万用表为例,简单介绍其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
使用方法

a
使用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的使用说明书,熟悉电源开关、量程开关、插孔、特殊插口的作用
.
b
将电源开关置于ON位置。

c
交直流电压的测量:根据需要将量程开关拨至DCV(直流)或ACV(交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并将表笔与被测线路并联,读数即显示。

d
交直流电流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DCA(直流)或ACA(交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mA孔(<200mA时)或10A孔(>200mA时),黑表笔插入COM孔,并将万用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即可。测量直流量时,数字万用表能自动显示极性。

e
电阻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Ω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万用表将显示 “1”,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测量电阻时,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为负极,这与指针式万用表正好相反。因此,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器等有极性的元器件时,必须注意表笔的极性。

(2).
使用注意事项

a
如果无法预先估计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则应先拨至最高量程挡测量一次,再视情况逐渐把量程减小到合适位置。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关拨到最高电压挡,并关闭电源。

b
满量程时,仪表仅在最高位显示数字“1”,其它位均消失,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

c
测量电压时,应将数字万用表与被测电路并联。测电流时应与被测电路串联,测直流量时不必考虑正、负极性。

d
当误用交流电压挡去测量直流电压,或者误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交流电压时,显示屏将显示“000”,或低位上的数字出现跳动。

e
禁止在测量高电压(220V以上)或大电流(0.5A以上)时换量程,以防止产生电弧,烧毁开关触点。

f
当显示“ ”、“BATT”或“LOW BAT” 时,表示电池电压低于工作电压。

有关万用表的正确使用
有关万用表的正确使用

楼主:
万用表又叫多用表、三用表、复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万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如β)。
.万用表的结构(500型)
万用表由表头、测量电路及转换开关等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1)表头:它是一只高灵敏度的磁电式直流电流表,万用表的主要性能指标基本上取决于表头的性能。表头的灵敏度是指表头指针满刻度偏转时流过表头的直流电流值,这个值越小,表头的灵敏度愈高。测电压时的内阻越大,其性能就越好。表头上有四条刻度线,它们的功能如下:第一条(从上到下)标有R或Ω,指示的是电阻值,转换开关在欧姆挡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二条标有
VA,指示的是交、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值,当转换开关在交、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挡,量程在除交流10V以外的其它位置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三条标有10V,指示的是10V的交流电压值,当转换开关在交、直流电压挡,量程在交流10V时,即读此条刻度线。第四条标有dB,指示的是音频电平。
2)测量线路
测量线路是用来把各种被测量转换到适合表头测量的微小直流电流的电路,它由电阻、半导体元件及电池组成
它能将各种不同的被测量(如电流、电压、电阻等)、不同的量程,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如整流、分流、分压等)统一变成一定量限的微小直流电流送入表头进行测量。
3)转换开关
其作用是用来选择各种不同的测量线路,以满足不同种类和不同量程的测量要求。转换开关一般有两个,分别标有不同的档位和量程。
.符号含义
表示交直流
2)  V2.5KV 4000Ω/V 表示对于交流电压及2.5KV的直流电压挡,其灵敏度为4000Ω/V
3AV-Ω 表示可测量电流、电压及电阻
445651000Hz 表示使用频率范围为1000 Hz以下,标准工频范围为4565Hz
52000Ω/V DC 表示直流挡的灵敏度为2000Ω/V
钳表和摇表盘上的符号与上述符号相似(其他因为符号格式不对不能全部写上『表示磁电系整流式有机械反作用力仪表 『表示三级防外磁场『表示水平放置)))

楼主:
3.万用表的使用
1)熟悉表盘上各符号的意义及各个旋钮和选择开关的主要作用。
2)进行机械调零。
3)根据被测量的种类及大小,选择转换开关的挡位及量程,找出对应的刻度线。
4)选择表笔插孔的位置。
5)测量电压:测量电压(或电流)时要选择好量程,如果用小量程去测量大电压,则会有烧表的危险;如果用大量程去测量小电压,那么指针偏转太小,无法读数。量程的选择应尽量使指针偏转到满刻度的2/3左右。如果事先不清楚被测电压的大小时,应先选择最高量程挡,然后逐渐减小到合适的量程。
a
交流电压的测量: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万用表两表笔和被测电路或负载并联即可。
b
直流电压的测量: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交、直流电压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压的合适量程上,且“+”表笔(红表笔)接到高电位处,“-”表笔(黑表笔)接到低电位处,即让电流从“+”表笔流入,从“-”表笔流出。若表笔接反,表头指针会反方向偏转,容易撞弯指针。
6)测电流:测量直流电流时,将万用表的一个转换开关置于直流电流挡,另一个转换开关置于50uA500mA的合适量程上,电流的量程选择和读数方法与电压一样。测量时必须先断开电路,然后按照电流从“+”到“-”的方向,将万用表串联到被测电路中,即电流从红表笔流入,从黑表笔流出。如果误将万用表与负载并联,则因表头的内阻很小,会造成短路烧毁仪表。其读数方法如下:
实际值=指示值×量程/满偏
7)测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应按下列方法*作:
a
选择合适的倍率挡。万用表欧姆挡的刻度线是不均匀的,所以倍率挡的选择应使指针停留在刻度线较稀的部分为宜,且指针越接近刻度尺的中间,读数越准确。一般情况下,应使指针指在刻度尺的1/3~2/3间。
b
欧姆调零。测量电阻之前,应将2个表笔短接,同时调节“欧姆(电气)调零旋钮”,使指针刚好指在欧姆刻度线右边的零位。如果指针不能调到零位,说明电池电压不足或仪表内部有问题。并且每换一次倍率挡,都要再次进行欧姆调零,以保证测量准确。
c
读数:表头的读数乘以倍率,就是所测电阻的电阻值。
8)注意事项
a
在测电流、电压时,不能带电换量程
b
选择量程时,要先选大的,后选小的,尽量使被测值接近于量程
c
测电阻时,不能带电测量。因为测量电阻时,万用表由内部电池供电,如果带电测量则相当于接入一个额外的电源,可能损坏表头。
d
用毕,应使转换开关在交流电压最大挡位或空挡上。
.数字万用表
现在,数字式测量仪表已成为主流,有取代模拟式仪表的趋势。与模拟式仪表相比,数字式仪表灵敏度高,准确度高,显示清晰,过载能力强,便于携带,使用更简单。下面以VC9802型数字万用表为例,简单介绍其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
使用方法
a
使用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的使用说明书,熟悉电源开关、量程开关、插孔、特殊插口的作用.
b
将电源开关置于ON位置。
c
交直流电压的测量:根据需要将量程开关拨至DCV(直流)或ACV(交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并将表笔与被测线路并联,读数即显示。
d
交直流电流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DCA(直流)或ACA(交流)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mA孔(<200mA时)或10A孔(>200mA时),黑表笔插入COM孔,并将万用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即可。测量直流量时,数字万用表能自动显示极性。
e
电阻的测量:将量程开关拨至Ω的合适量程,红表笔插入V/Ω孔,黑表笔插入COM孔。如果被测电阻值超出所选择量程的最大值,万用表将显示“1”,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测量电阻时,红表笔为正极,黑表笔为负极,这与指针式万用表正好相反。因此,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器等有极性的元器件时,必须注意表笔的极性。
(2).
使用注意事项
a
如果无法预先估计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则应先拨至最高量程挡测量一次,再视情况逐渐把量程减小到合适位置。测量完毕,应将量程开关拨到最高电压挡,并关闭电源。
b
满量程时,仪表仅在最高位显示数字“1”,其它位均消失,这时应选择更高的量程。
c
测量电压时,应将数字万用表与被测电路并联。测电流时应与被测电路串联,测直流量时不必考虑正、负极性。
d
当误用交流电压挡去测量直流电压,或者误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交流电压时,显示屏将显示“000”,或低位上的数字出现跳动。
e
禁止在测量高电压(220V以上)或大电流(0.5A以上)时换量程,以防止产生电弧,烧毁开关触点。
f
当显示“ ”、“BATT”或“LOW BAT” 时,表示电池电压低于工作电压。

楼主:
二、摇表
摇表又称兆欧表,是用来测量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和高值电阻的仪表,它由一个手摇发电机、表头和三个接线柱(即L:线路端、E:接地端、G:屏蔽端)组成。

.摇表的选用原则

1)额定电压等级的选择。一般情况下,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的设备,应选用500V1000V的摇表;额定电压在500V以上的设备,选用1000V~2500V的摇表。

2)电阻量程范围的选择。摇表的表盘刻度线上有两个小黑点,小黑点之间的区域为准确测量区域。所以在选表时应使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值在准确测量区域内。

.摇表的使用

1)校表。测量前应将摇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摇表是否良好。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处,再把两连接线短接一下,指针应指在“0”处,符合上述条件者即良好,否则不能使用。

2)被测设备与线路断开,对于大电容设备还要进行放电。

3)选用电压等级符合的摇表。

4)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只用“L”和“E”端,但在测量电缆对地的绝缘电阻或被测设备的漏电流较严重时,就要使用“G”端,并将“G”端接屏蔽层或外壳。线路接好后,可按顺时针方向转动摇把,摇动的速度应由慢而快,当转速达到每分钟120转左右时(ZC-25型),保持匀速转动,1分钟后读数,并且要边摇边读数,不能停下来读数。

5)拆线放电。读数完毕,一边慢摇,一边拆线,然后将被测设备放电。放电方法是将测量时使用的地线从摇表上取下来与被测设备短接一下即可(不是摇表放电)。

.注意事项

1)禁止在雷电时或高压设备附近测绝缘电阻,只能在设备不带电,也没有感应电的情况下测量。

2)摇测过程中,被测设备上不能有人工作。

3)摇表线不能绞在一起,要分开。

4)摇表未停止转动之前或被测设备未放电之前,严禁用手触及。拆线时,也不要触及引线的金属部分。
5)测量结束时,对于大电容设备要放电。

6)要定期校验其准确度。

三、钳表

钳表是一种用于测量正在运行的电气线路的电流大小的仪表,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测量电流。

.结构及原理

钳表实质上是由一只电流互感器、钳形扳手和一只整流式磁电系有反作用力仪表所组成。

.使用方法

1)测量前要机械调零

2)选择合适的量程,先选大,后选小量程或看铭牌值估算。

3)当使用最小量程测量,其读数还不明显时,可将被测导线绕几匝,匝数要以钳口中央的匝数为准,则读数=指示值×量程 / 满偏×匝数

4)测量时,应使被测导线处在钳口的中央,并使钳口闭合紧密,以减少误差。

5)测量完毕,要将转换开关放在最在量程处。

.注意事项

1)被测线路的电压要低于钳表的额定电压。

2)测高压线路的电流时,要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站在绝缘垫上。

3)钳口要闭合紧密不能带电换量程。

楼主:
数字万用表在汽车检修中的应用

2008/07 16

注:以下大部分的功能,一般的数字万用表即可完成,但有些特定功能,如调整怠速、闭合角、转速等测试,需要汽车万用表的功能(转速测量功能、闭合角测量功能)支持,所以您如果是一名汽车检修师傅,购买一台汽车万用表(本店有提供,型号VC890T)是不错的选择,对于测量一些参数,很方便。

欢迎大家转贴,转贴请注明来源于shop33116193.taobao.com的博客!

应用1、检测蓄电池

直流电压档对检查蓄电池容量是很有用的,它也可以在调整发动机期间测量充电系统提供的电压。电压档还能准确确定充电电压过低的原因,是发电机故障还是调节器校准不当或失效,其它的用途包括确定起动机电路中电阻过大的位置或检查任意电气电路中各点的压降情况。

怎样使用电压档进行蓄电池轻负载测试:
)将功能开关置于直流电压档(DCV)。
)将黑表笔接到蓄电池负桩头(不是导线夹),红表笔接到蓄电池正桩头(不是导线夹)见图1.

楼主:
)用手柄摇动发动机3秒钟或打开加热器,收音机和大灯两分钟,然后关闭。

)打开前灯近光,并在测试期间让期为开启状态。
)读LCD显示的蓄电池电压值。

测试结果:如果电压读数小于11.5V(对于12V系统)或5.7V6V系统),蓄电池的电压过低,对于车辆的电气测试则毫无意义,此时应进行充电或更换蓄电池,蓄电池电压太低的原因有可能是充电系统故障所引起。

应用2、蓄电池的重负荷测试
注意:如果蓄电池轻负载测试未通过则不应进行此项测试。
)按照 “DCV测量”的操作进行。
)将高压线从分电器帽的中心端取下,将其接地以防发动机启动。
)手柄摇动发动机15秒钟并注意电压读值。
测试结果:
)电压高于9.5V(对于6V系统则为4.7V)表示蓄电池和起动机电路良好。
)如果电压低于9.5V(或4.7V),要么起动机的吸收流过大或蓄电池充电不足,电压读数太低可能是由于充电系统故障所致。
)如果电压读数高于9.5V(或4.7V),而起动速度明显很差,那么起动机电路中电阻过大。

应用3、充电系统测试(图1
此项测试可判断交流电机或电压调节器是否正常工作。测试之前应当让发动机动转15分钟使调节器处于工作温度。
)按DCV测量的操作进行。
)手摇发动机数次但不发动,使蓄电池部分放电。
)起动发动机,逐渐将速度增加到1800/分。
测试结果:
)如果读数稳定地升高并稳定在13.5V15.3V之间或位于生产厂家规定的充电电压,说明发电机和电压调节器工作正常。
)如果读数值稳定在高于规定的电压范围,则电压调节器调得太高。
)如果读数值高于规定的电压值但不稳定,表明调节器有故障。
)如果读数上升但达不到规定的范围,榆查蓄电池的传动皮带,如果完好,则说明电压调节器的值设置得太低或有故障或发电机有故障,要查找充电电压低的原因,执行下列测试。
注意:重新调整电压调节器时,按0.3V的步进逐渐调整,调整过多会使充电电压过高或过低。

楼主:
应用4、交流发电机输出电压(图2
  只有在进行充电系统测试时电压读数不上升时,此项测试是必要的,在此项测试时可将电压调节器的控制电路旁路使发电机产生最大输出,通过分析可判断出哪些部件需要维修。

1)关闭所有系统和装置。
)为防止系统意外损坏,将蓄电池的负极线脱开。
)去掉发电机磁场接柱(F)上的导线并将其包扎好防止其碰地。
)用跨接线将发电机的磁场接柱(F)与输出端相连。
)重新连好蓄电池导线。
)将功能开关置于直流电压档(DCV)。
)将红笔连于发电机输出端,黑表笔接地(如果是正极接地系统,请将两表笔对调)
)将电压调节器旁路,启动发动机,缓慢增加速度并观测LCD显示。
注意:勿让电压超过17V或超过厂家规定的额定输出电压。
测试结果:
)在“充电系统测试”中已发现充电系统的电压输出太低,进行此项测试时将调节器旁路,如果电压值还低,则表明发电机有故障。
)如果读数值高于蓄电池电压2V3V,则发电机完好,如有故障则存在于调节器电路。
注意:将发电机励磁导线还复原位时,脱开蓄电池负极导线。

楼主:
应用5、直流发电机输出电压(图3

 只有在进行充电系统检测时电压读数不上升时才进行此项测试。
)关闭所有灯光和电气装置。
)从发电机的磁场接柱上将导线拆除,将拆下来的导线接头包扎好以免碰地。
)根据发电机为外部接地还是内部接地(参阅维修手册),用导线将磁场接柱与发电机壳(地)或电枢接柱(A)跳接。
)将功能开关置于直流电压(DCV)档。
)将红表笔连于发电机的电枢接柱,黑表笔连于地。(对于正极接地系统,将表夹对调)。
)将电压调节器短路,起动发动机并很缓慢地增加转速并观察表屏显示。
注意:勿让电压超过17V或厂家规定的额定值。
测试结果:参见应用4“交流发电机输出电压”一节中的测试结果。

应用6、断流器

一旦发电机产生的电压达到某定值,断流器触点应自动闭合。如果想知道准确的断路电压,参照下列步骤执行:
)关掉所有灯光和部件,关上门。
)功能开关置到直流电压DCV档。
)将红表笔连到发电机的电枢接柱(A),黑表笔连到地端。
)起动发动机并动转到3倍的怠速,缓慢降低发动机转速直到读数值停顿,并突然下降。
)突然降低前的最低电压读数数值为断路电压。
注意:实际上对于所有的汽车来说,断路电压值应在12V-14V之间(12V系统)或6V-7V之间(6V系统)。

应用7、起动机电路—接地侧

起动速度差的原因,可能是起动电机至蓄电池的正端或接地端之间的某一部位接触不良或导线尺寸太小,此检测有助于查找导致起动机地线回路上压降过大的电路电阻。
)将功能开关置于直流电压DCV位置。
)从分电器帽的中心端上拆下高压线并将其接地以防止发动机启动。
)将黑表笔接于蓄电池接地端(不是导线上的接线端子)。
)将红表笔接于起动马达外壳。
)开动起动机并注意电压读数。
测试结果:
)电压读数不得超过0.2V,如果电压值超过引允许值,其原因可能是蓄电池桩头与接地搭铁之间的接触不良。为找出电压降太大的位置,逐渐依次将红表笔接于发动机外壳、蓄电池接地线与外壳的连接端和电池的接地线端子,在与每一点相接时开动起动机并观察LCD显示。任意两点间的读数超过0.1V表明这两点间电阻过大,检查电池接地线上可能出现的松动和连接点脏污的部位。
)如果导线连接似乎是好的,则故障可能出在导线本身。通常看起来是很好的导线却是有问题的。导线可能太细,两端的接线头可能未焊接好或紧固好。为找出电压损失的部分,将表笔分别接到导线两端,然后关掉起动机,电压读数大于0.1V说明此导线有问题。
)手柄摇动发动机15秒钟并注意电压读数值。

应用8、起动机电路—蓄电池一侧

如果故障不是在启动机电路的接地一侧,故障原因则可能是在启动电机至蓄电池的正极之间的启动电路。遵循下列步骤对这一部分电路进行完整检测:
)按照“启动机电路—接地侧”中的头两步的要求进行;
)将黑表笔夹到起动机的绝缘端子上;
)将红表笔直接接到未接地蓄电池桩头(不是连接线桩头);
)让起动机工作并观测电压读数。
检测结果:电压读数不应超过0.2V。如果超过,则连接线与筒形线圈开关的接触有问题。为了检查出电压损失的确切位置,将黑表笔一段一段地往蓄电池一侧移动,作同样的测量以查找有问题的部分。如果读数未变,则说明此次的测量点与上次测量点之间的电路是好的,继续移动黑表笔(往蓄电池方向)直到电压读数值有变化,说明最后测量的这部分电阻过大。

注意:上面章节所阐述的原理,以便能用电压表确定电阻过大的地方,这些原理不仅仅对看不见的故障是有利的,在任何电路中欲查找电压损失的部位时应记住以下两点:
)在测量时电流应流过此部分电路;
)表笔应连接在此部分电路的两端。
例如:在测量一个开关时,表笔应连在开关两商而且开关处于闭合状态,电路正处在工作状态。

楼主:
应用9、触点

触点功能用于检查点火触点间电阻是否过大,此种状况将影响点火系统的性能,导致起动难,单位耗油所行里程减少。
怎样使用触点功能----检查触点电阻:
)将功能开关置于2V位置;
)将黑表笔圈的连于发动机底座地,红表笔连于点火线圈的分电器端子;
)将分电器中心端子的高压线拆下并接地以防发动机启动;
)接通点火开关;
)冲击起动发动机直到触点闭合,读数应小于300mV(即0.3V
测试结果:
)超过300mV的电压表明初电阻太大,通常是由于点火触头磨损或粗糙不平,导致触点不良的原因有:容电器开路,触点间隙太小,电压调节器输出过压或分电器内点火触头和安装新的容电器。
)如果读数还是超过300mV,进行下列检测以确定电阻值太大的原因。

应用10、确定初级电阻

1)卸掉分电器帽和转子;
)置功能开关于直流电压(DCV)位置;
)将红表笔连于点火线圈的分电器端子;
)将黑表笔暂时接于发动机底座地;
)接通点火开关;
)冲击起动发动机直到触点闭合这时指示值小于300mV
)让点火开关接通,触点闭合,然后逐次将黑表夹触及线圈的端子A,分电器端子B,片状插头C,触点D的接地端,分电器外壳E,然后触及发动机的原始地。
测试结果:任意两点间的读数的突变表明这两点间的电阻过大。

应用11、确定初级电阻电路中的短路故障
)按照“怎样使用触点功能”中的头4步进行。
)冲击起动发动机直到触点断开,指示超过300mV,让点火开关位于接通用通位置。
)将功能开开置于直流电压(DCV)档。
)超过1V,没有读数的话表明触点虽已断开,但在两触点间还存在某种形式的导通,查寻故障按以下步骤执行;
)去掉分电器帽和转子。

6)冲击起动发动面直支触点的摩擦块位于凸轮最高点;
)目光检查触点看其是否断开;
)检查并紧固所有的初级连接头;
)将红表笔连到初级导线的分电器端,如果显示值超过1V,更换初级导线;
)将红表笔触碰绝缘端子的内部,如果此时读数大于1V,更换绝缘端子或绝缘套管;
)摆动和拉伸分电器内部的导线,如有碰地,则应更换;
)脱开容电器导线,如果显示示值超过1V,说明容电器已短路应予以更换;

楼主:
应用12、检测短路故障或回路电阻

电阻档对于检查任何电路中的短路故障或电路是否形成回路都是十分有用的。它还可用来检查火花塞电线中的电阻过大线段,而这种故障对火花塞的点火造成很大的影响。电阻档还可测试点火线圈,容电器和发电机二极管。
怎样使用电阻档查找短路故障。
)将功能开关置于电阻档;
)将一表笔连于可能存在短路的导线,将另一表笔接于邻近的导线地线上。
注意:当被测量的电路上有电压时,电阻测试没有意义。
检测结果:
)很低的电阻读数值表明有短路存在。
)读数很大或过量程表明不存在短路,移动邻近导线以确定不存在间断性短路。

应用13、通断测试—保险管、灯泡、导线
)将怀疑的保险管,灯泡等从电路中脱开。
)将表笔接在保险管,灯泡或导线两端,低值电阻系数表示完好,就电路而言,则表示存在完整的电流回路。
注意:通断检测不能够确定电动机是完好的还是坏的。

应用14、火花塞导线的电阻测试
)将火花塞导线从分电器帽上拉下来,将另一端从火花塞上脱开。
)将表笔跨接在火花塞导线上,每公尺长度的正常电阻值约为4KΩ.

应用15、点火线圈测试

1)将点火开关关断,将一只测试表笔接于点火线圈的负端,另一只表笔连于位于线圈中心的端子。
)观察表屏显示,读数值应小于20KΩ.
测试结果:
)如果读数值接近0值,表明线圈短路,应予更换。
)如果没有读数,将连于负端的表笔连于线圈的正端;如果读数接近0值,表明线圈初级开路;如果读数为“1,表明次级线圈开路,线圈应予更换。

楼主:
应用16、容量电器泄漏测试

1)取掉分电器帽;
)将分电器导线从点火线圈的负端子脱开;
)将红表笔连于脱下来的导线;将黑表笔连于点火线圈端子或底座;
)观察表屏读数。
测试结果:
)电阻读数超过5KΩ,表有汇漏。
)如果电阻读数小于5KΩ,将容电器端的表笔夹到容电器外壳;如果此时读数还小于5KΩ,更换容电器;如果读数超过5KΩ,检查分电器导线绝缘是否良好。

应用17、调整闭合角

 DELCO窗式分电器,此分电器具有一个六角调整螺丝,以便于发动机运转时可从分电器外部固定停顿角。对于配备此种分电器的车辆,只要提起保护六角螺丝的窗门,边监视表屏显示值边调整到厂家规定角度值即可;其它的类型的分电器触头只有单一点火触点,所有必须从内部调整触头间隙的分电器均属此种类型。

)取下分电器帽和转子;
)旋松点火触点和紧固螺丝;
)摇动发动机摇手柄并旋调调整螺丝杆直到获得合适的闭合角值。
)重新安装分电器并在发动机运转时检查闭合角,在从起始速度到正常运转时,发动机的闭合角将有些许改变,如必要可重调。
注意:在完成正确的闭合角调整后,按照厂家技术参数重新调整点火定时。闭合角的任何变动将会导致点火定时等量度数的改变。

楼主:
应用18、双触点分电器

有两种双触点安装类型正在使用。一种类型具有两个单独的触点,每一触点各自独立地对线圈进行控制;另一种类型使用了两组并联的点火触点以延长总的闭合期。为了便于区分,第一种类型的分电器只有气缸数一半的分电器凸轮凸角。第二种类型则有与气缸数相同数量分电器凸轮凸角。无论调整哪一种类型的应先将一组触点用干净的卡片隔开再调整其它触点,在调完一组后,将卡片抽出插到其它触点,再调整剩余的触点。对一触点为并接的车辆,在调好每一组的闭合后撤出卡片,检查总闭合值是否在生产厂家的指标内。

应用19、检测闭合角的变化

闭合角变化(发动机速度增加时,闭合角读数的改变)的原因是分电器轴的分断片的轴承磨损所引起的,或是分电器轴弯曲所致,太多的变化则是由于真空或者机械提前点火装置的连接部件磨损所致。
检查分电器的这些状况应按下列步骤执行:
)按照 “闭合角的测量”一节的前4步骤执行。
)启动发动机并将其加速到1500/分。
)从LCD表屏上监视闭合角。
检查结果:闭合角变化小于4度或者是小于生产厂家的规定值都是允许的;如果闭合角变动大于规定值,则检查分电器板与轴承磨损部分,对于断电片组件绕着分电器轴旋转的这种类型的分电器,检查断电片的轴承表面和轴,看真空前进连接器是否松动。对于为偏心轴尖类型的分电器,通常断路片分电器底板间的轴尖的磨损结合情况。

应用20、怠速和混合值设定

卸下空气滤清器。让发动机运转并处于工作温度。将化油器的怠速混合螺杆旋进,直到发动机转速开始下降,然后缓慢地将此螺杆旋出,发动机转速将增加,当再往外调时,又将下降。将螺杆调进然后又调出直到它处于这两个转速下降点之间,以获得最高而又稳定的转速(峰值转速)。

在调整好怠速成混合值后,需要重新设置发动机的怠速,其值应在生产厂家推荐值的50RPM误差范围内。
注意:
)以上为预喷装置控制车辆怠速混合值的正确设定方式,对于喷射式发动机,不要移动怠速混合塑料盖。对于1968年以后生产的美国车辆,在完成了第3步以后,旋进怠速混合螺杆(顺时针)使其转速下降50RPM,或降至生产厂家规定值。
)关于设置最终热怠速的情况,生产厂家的指标,有相当的不同,请向厂家查询有关滑杆的位置,灯光的开或关,空调器开或关,真空泵开或关时的参数。
)在设置混合比之前,发动机的压缩是否良好,点火触点和定时设置是否正确,次级点火系统,火花塞,导线等是否处于良好状态,对于要获得良好的发动机性能来说是最基本的条件,在设置怠速混合比时,特别是对于喷射控制车辆,应遵循生产厂家的推荐指标值。

应用21、对于多燃烧室油系统来说,每一个燃烧室都有一怠速喷射螺杆。在调整其他螺杆之前,便可单独地调节每个螺杆而获得峰值转速,由于喷射嘴和支管间的相互影响,通常有必要重复一次或两次进行峰值速度的调整。

应用22、调整快怠速
一些化油器有快怠速调整螺杆,可按以下方式调整:
)让发动机运行,打开节流阀,转动快怠速轮,使快怠速螺杆在快怠速轮的最高点复位。
)旋转快怠速螺杆并观察LCD显示以获得稳定的快怠速。

应用23、空气燃烧比测试
)卸掉空气滤清器。
)让发动机动转并且温升在工作温度范围时,调节怠速调整螺钉,在转速为800RPM左右时固定节流阀。
)缓慢滑动化油器的空气进口上的档板,部分堵塞空气进气口。
)仔细观察仪表LCD显示是否发生转速变化。
)在转速为1500RPM时重复以上第3步和第4步,可能的话让转速2500RPM左右再重复一次。
测试结果:
)发动机速度的增加表明为贫油混合。
)发动机速度的降低表明为富油混合。
)将空气进气通道几乎全关闭时,速度不发生变化或只发生少许表明空气燃烧比是正常的。

应用24、空气滤清器的检测
)拆除空气滤清器。
)拆除档风刮水器软管或其它部件的软管,以产生贫油混合气。
)固定气流阀,调节怠速螺杆使转速在800RPM左右。
)将空气滤清装上并观察LCD显示值。
检测结果:

如果发动机速度下降,检查空气滤清器是否太脏或损坏而导致对空气流动的阻碍,请记住将卸下的挡风刮水器软管或其它部件重新装上。

楼主:
应用25、正向曲轴箱通风器(PCV)测试

由于通风器长期暴露在曲轴箱的烟雾和蒸汽中,而这些烟气会形成焦油和碳,PCV将慢慢地被塞住而不能运转,运转的发动机如果没有正常的曲轴箱进风系统,将受到严重的损坏,系统的测试步骤如下:
)启动发动机并进入怠速状态。
)从阀门盖上拆下PCV软管,让另一端还是与汽缸支管相连。
)用手指堵住PCV软管的端口,并注意转速变化。
测试结果:
)如果怠速下降50RPM或更多,证明曲轴箱进风系统完好。
)如果怠速下降少于50RPM,进风器阀门有可能已堵塞而不能正常运行,清洗或者更换阀门或PVC软管。在完成阀门维修后,根据生产厂家所推荐的怠速值重新设置怠速。

应用26、气缸功率平衡测试
此项测试检测发动机的每一气缸是否产生相等的功率,功率不等则表明点火、压缩或燃料系统有问题。此项测试应在调整之前进行,以决定哪些气缸有问题,或过后进行检测看是否还存在漏掉的有问题的气缸。
)将发动机转速置于怠速值和1200RPM之间的任一稳定的转速值。
)使用绝缘钳子依次从每一个火花塞取下点火导线,并将其接在发动机机体的地上,然后在取下下一个之前将每根线重新接好。
)记录好每一个气缸的点火线被接地时的转速,比较这些读数。
测试结果:
)如果读数值相差不超过50RPM,说明每个气缸具有相同的功率,并表明每一个气缸的燃油压缩系统都正常。
)如果一个或多个气缸的转速值与其它相比差别超出50RPM,检查转速最高的气缸,它们存在点火、燃油压缩系统故障以致这些汽缸产生的功率比其它的要小。

应用27、离心式分电器的点火提前量的测试
此测试可检查分电器机械提前装置是否运行良好。
)尽可能地将发动机置于最低的怠速。
)放松分电器的锁紧螺栓并紧紧地往左或往右旋转分电器体,直到获得最大的转速,将分电器暂停在此位置。
)将发动机转速提高到1000RPM左右,固定节流阀。
)再次旋转分电器并注意发动机转速的最大上升值。
检测结果:

如果在第4步测量时,发动机转速增加超过100RPM,说明分电器离心机构工作不正常,应拆除分电器并检查机械部分弯曲、磨损或损坏。在维护完毕后,将发动机恢复到正确的怠速,

并重新设置初始时值(按照厂家的指标)。
注意:转动分电器时,不要试图将初始定时值置为峰值转速,对于新型的喷射控制车辆,这样做将导致过热,卡死或发动机损坏。

楼主:
终于编辑完了,真是漫长啊。。。。。。。

网友A:
其实万用表的用处还是挺多的!!!!!!

网友B:
这个帖子太好了,里面不少的还不知道呢

网友C:
万用表真的很实用,学习下!

网友D:
没想到万用表的用法还很多,学习了

网友E:
平时真的没怎么注意这些,好贴,收藏了!

楼主:
看来大家还是比较注重实用性的

网友F(2013-06-28):
复习,复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