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C 中的变量寻址及显示问题

楼主(2012-01-10):
wincc中的变量寻址的时候它的地址只有输入、输出、DB、位内存这几种,但是对于像定时器、计数器这类寄存器要想在wincc中是如何寻址的,并且怎么显示出来他们的数据?望哪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不太清楚    WINCC,指示这个定时器、计数器可以传给普通寄存器进行寻址啊

网友B:
既然可以对DB寻址,那么DB中的定时器类型或者计数器类型不是一样寻址么。

网友C:
定时器用DBW,WINCC中对DBW输入值,只是在PLC里要做个专换,默认的是100ms的单位

网友D:
诸葛转换就是 了!!!!!!!!

网友E:
转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F:
使用成dbw或是dbd就可以

网友G:
定时器、计数器就是通过一个整数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