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到底什么问题?
山东 小平

楼主(2012-01-10):
110KW空压机电机,星形启动,角形运行,突然烧接触器触点,更换接触器运行一天后还是烧触点,都是中间一相。把电机拆出检查没问题,相间绝缘和对地绝缘都正常。空转电机,用无纸记录仪监测运行,电流很正常,温度正常。监测两天没发现问题,装上电机开空压机,运行一段时间后还是不行。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是一台90KW的球磨电机。哪位老师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会不会与温度有关呢?

网友A:
多大接触器?什么品牌的?是不是接触器三极吸合不同步造成的拉弧现象?

网友B:
"突然烧接触器触点,更换接触器运行一天后还是烧触点,都是中间一相。"

1、烧触点,是因为触点接触不良;

2、观察触点接触面接触情况,是否不平、偏、歪等;

3、可以调整增大触头压力;

网友C:
哥   检查中相线路看看有问题不

网友D:
接触器是西门子的,130A的,用了四年了,一直很正常

更换的一组接触器是从另一台空压机上拆的,正常使用的接触器

网友D:
对:刘志斌关于"突然烧接触器触点,更换接触器运行一天后还是烧触点,都是中间一相。" 1、烧触点,是因为触点接触不良;2、观察触点接触面接触情况,是否不平、偏、歪等;3、可以调整增大触头压力; 内容的回复:

觉得不是接触器的问题,因为接触器在另一台上用着很正常

网友E:
我碰到过一个类似情况,你借鉴一下:电机接线盒内一相接线柱松了,把接线桩头烧了,严重接触不良,空载基本没什么问题,一上负载载就跳热继电器.

网友D:
电机送去检测,1200V电压下绝缘正常,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D:
对:明亮天空关于我碰到过一个类似情况,你借鉴一下:电机接线盒内一相接线柱松了,把接线桩头烧了,严重接触不良,空载基本没什么问题,一上负载载就跳热继电器.内容的回复:

接触器触点都烧了,热继电器却没跳,可能热继电器也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接触器触点都烧了,热继电器却没跳,可能热继电器也有问题

接触器是触点接触不良烧的,热继电器没跳正常。

网友F:
   接触器是触点接触不良烧的,热继电器没跳正常。

网友G:
有可能B相有间歇接地故障,因为空开没有跳闸,说明接地不是100%接地,是有一定阻抗接地。拆下电机试验,因不带负载,振动小,绕组受的电磁力矩也小,故障没有出现,带负载就不一样了,顺便检查一下通向电机的电线,有没有绝缘破损的地方。

网友H:
中间那一相的电缆有没有发热痕迹?如果有,检查这一相电缆接线、电动机接线。保护不要用双金属片的热继电器,用电子式的热继电器。电子式热继电器可以检测零序电流、接地故障等等。

网友I:
考虑匝间短路看看阻值平不平

星三角启动转换时间

电机轴承

电源上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I:
补充接触器应该没事  11楼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J:
11KW星-角启动?有这必要吗?直接启动吧,试运行看看。

网友K:
老大,你的接触器不行啊!我们这里刚刚发生的事情!

网友D:
对:tianheyi关于有可能B相有间歇接地故障,因为空开没有跳闸,说明接地不是100%接地,是有一定阻抗接地。拆下电机试验,因不带负载,振动小,绕组受的电磁力矩也小,故障没有出现,带负载就不一样了,顺便检查一下通向电机的电线,有没有绝缘破损的地方。 内容的回复:

我也是这么觉得,但不知空载状态下怎么检测

网友L:
应该从星三角转换控制时间上考虑,象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都是三角接触器已合上工作,星形接触器还没有完全断开有短路拉弧现象,这时很多烧毁的触点在星形接触器,也可能电机主电源接触器选择的小了点而损坏。另外看下接触器不要是山寨的触点是铆钉式的,用于11KW电机肯定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应该从星三角转换控制时间上考虑,象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都是三角接触器已合上工作,星形接触器还没有完全断开有短路拉弧现象,……

1、这样会短路跳闸的,不是只烧接触器的某相触点;

2、星三角转换控制电路必须有互锁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M:
网友L 的回复内容:应该从星三角转换控制时间上考虑,象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都是三角接触器已合上工作,星形接触器还没有完全断开有短路拉弧现象,……1、这样会短路跳闸的,不是只烧接触器的某相触点;2、星三角转换控制电路必须有互锁电路;

不是在转换过程中烧的,是正常运行期间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L:应该从星三角转换控制时间上考虑,象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都是三角接触器已合上工作,星形接触器还没有完全断开有短路拉弧现象,……1、这样会短路跳闸的,不是只烧接触器的某相触点;2、星三角转换控制电路必须有互锁电路;

这种拉弧现象并不会造成跳闸因达不到瞬时短路电流,这种拉弧现象电流只是额定电流的几倍甚至还达不到电机的堵转电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决定作用就是星三角转换互锁转换时间长短,互锁时间很短几乎没有多少间隔,这时三角接触器已将合上但还没有完全紧合中间还有电阻存在星形接触器触点已分离,但还有电弧。为什么还有电弧理论这里不阐述,只看实际情况。电机是个大电感,电机越大电感越大,在接触器触点分离时拉弧时间越长。所以一般在设计转换电路时中大电机(11KW及以上)星三角转换时间控制在1秒到2秒的时间内,就是解决这个过电流拉弧现象关键。这种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就把手册上的典型电路拿来就用必定会出现这种烧毁触点问题,大电机还有可能引起瞬间短路电流的可能。烧毁触点现象方式都可能出现,当然独烧某相触点现象也是可能的。

楼主请认真观察电机启动过程把观察到的过程时间现象拿上来,再分析故障时如何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