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故障分类及检查步骤维修方法

楼主(2012-01-10):
                                                           电气设备故障分类及检查步骤维修方法

      电气设备在生产中已越来越被广泛采用,而电气故障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根据故障现象查找并排除电气故障是面临的一大问题。电气维修人员是面对和解决这个突出问题的主要技术力量,在实际生产应用中能够准确地查找其故障所在,从而排除故障使电气设备能够正常稳定地运行是每一位维修人员应尽的叉务和职责。文章阐述电气故障排除的一般步骤和故障排除的方法。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会遇见不同的电气故障,电气故障的产生是千奇百怪的,排除故障的方法及方式只能根据故障的具体情况而定,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模式及方法,对部分维修人员来说会感到困难,在排除故障的过程中,往往会走不少弯路,甚至造成较大损失。作为一名维修电工来说,在遇到电气故障时,能准确查明故障原因,合理正确地排除故障,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经济损失和安全生产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电气故障的分类
按照电气装置的构成特点,从查找电气故障的观点出发,常见的电气故障可分为三类:
1.电源故障:缺电源、电压、频率偏差、极性接反、相线和中性线接反、缺一相电源、相序改变、交直流混
2.电路故障:断线、短路、短接,接地、接线错误。
3.设备和元件故障:过热烧毁、不能运行、电气击穿、性能变劣。
      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故障原因,是查找电气故障的关键。分析的基础是电工基本理论,是对电气装置的构造、原理、性能的充分理解,是与故障实际的结合。某一电气故障产生的原因可能很多,重要的是在众多原因中找出最主要的原因,并运用方法去排除故障。例如,某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出现了不能运转的故障,不论是什么情况,最集中的表现是电动机不能工作,但故障不一定是在电动机,而可能是电源故障,也可能是电路故障或者是设备和元件故障等。也就是说,同一种故障形式,故障的原因多种多样。在这些原因中,到底是哪个方面的原因使电动机不能运转,还要经过更深入、更详细的分析。再例如:如果电动机是第一次使用,就应从电源、电路、电动机和负载多方面进行检查分析;如果电动机是经修理后第一次使用,就应着手于电动机本身的检查分析;如果电动机运转一段时间突然不能运转,就应从电源及控制元件方面进行检查分折。经过以上过程,进而确定电动机故障的具体原因。
二、排除电气故障的一般步骤
      排除电气故障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人而异。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是有一定规律的。通常排除故障时,所采用的步骤大致可分为:症状分析一设备检查一确定故障点一故障排除一排除后性能观察。
(一)症状分析
      症状分析是对所有可能存在的有关故障原始状态的信息进行收集和判断的过程。在故障迹象受到干扰以前,对所有信息都应进行仔细分析。这些原始信息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获得:
1.向操作者详细询问设备故障现象。通过询问以获得设备使用及变化过程、损坏或失灵前后情况的信息,还可以了解到一些过去类似的故障现象、原因以及曾经采取的措施等方面的情况。有时操作人员也许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不愿意或不能把全部情节讲清楚。维修人员应有分析辨别能力和足够的耐心,以尽可能多地获得真实的原始信息。
2.观察和初步检查。通过看听闻摸等,检查是否发生如破裂、杂声、异味、过热等特殊现象。对设备进行全面的观察往往会得到有价值的线索。初步检查的内容包括检测装置(操作台指示灯、显示器报警信息等)、检查操作开关的位置以及控制机构、调整装置及连锁信号装置等。
3.确定无危险情况下,通电试车。一般情况下应要求操作人员按正常操作程序启动设备。如果故障不是整机性的致使电气控制系统瘫痪,可以采用试运转的方法启动设备,帮助维修人员对故障的原始状态有个综合的印象。有些电气故障可以通过人的手、眼、鼻、耳等器官,采用看听闻摸等手段,直接感知故障设备异常的温升、振动、气味、响声等,确定设备的故障部位。
      这个阶段的目的在于收集故障的原始信息,以便对现有实际情况作分析,并从中推导出最有可能存在故障区域的线索,作为下一步设备检查的参考。但注意不要根据不确切的迹象或不充分的信息过早地作出判断。
(二)设备检查
      根据症状分析中得到的初步结论和疑问,对设备进行更详细的检查,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最有可能存在故障的区域。要注意这个阶段应尽量避免对设备作不必要的拆卸,防止因不慎重的操作引起更多的故障。不要轻易对控制装置进行调整,因为一般情况下,故障未排除而盲目调整参数会掩盖症状,而且会随着故障的发展而使症状重新出现,甚至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故障。所以,必须避免盲目性,防止因不慎重的操作使故障复杂化,避免造成症状混乱反而延长排除故障的时间。
(三)确定故障点
      根据故障现象,结合设备的原理及控制特点进行分析和判断,确定故障发生在什么范围,是电气故障还是机械故障、是直流回路还是交流回路、是主电路还是控制电路或辅助电路、是电源部分还是参数调整不合适造成的、是人为造成还是随机性的等等,逐步缩小故障范围,直至找到故障点。如果缺少系统的诊断资料,就需要维修人员正确地将整个设备或控制系统划分为若干个小部分,然后检查这些部分的输入和输出是否正常。在确定某一部分时,再去关注该部分内部的问题,找出故障点。在确保设备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些试探的方法确定故障部位。例如,通电试探或强行使某继电器动作等,以发现和确定故障的部位。
(四)故障排除
      在确定故障点以后,无论是修复还是更换,排除故障相对电气维修人员来说,一般比查找故障要简单得多。但在排除故障中一般不可能只用单一的方法,往往多种方法综合运用。
1.在排除故障的过程中,应先动脑、后动手,正确分析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应遵循先外部后内部、先机械后电气、先静后动、先公用后专用、先简单后复杂、先一般后特殊的原则。需要注意的是,不要一遇到故障,拿起表就测,拿起工具就拆。要养成良好的分析、判断习惯,要做到每次测量均有明确的目的,即测量的结果能说明什么。在找出有故障点的组件后,应该进一步确定引起故障的根本原因。例如:当电路板内的一只晶体管被烧坏,单纯地更换一个晶体管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查出被烧坏的原因,并采取补救和预防的措施。
2.一般情况下,以设备的动作顺序为排除时分析、检测的次序。以此为前提,先检查电源,再检查线路和负载;先检查公共回路再检查各分支回路; 先检查主电路再检查控制电路;先检查容易检测的部分(如各控制柜),再检查不易检测的部分(如某一设备的控制器件)。如在电气保护线路中,如果检查发现热继电器动作,不但要使热继电器触头复位,而且要查出过载的原因,对熔体熔断,不但要换新的熔体,而且要查明熔体熔断的原因并处理,应向有关人员说明应注意的问题,等等。

(五)修后性能观察
      故障排除完以后,维修人员在送电前还应作进一步的检查,通过检查证实故障确实已经排除,然后由操作人员来试运行操作,以确认设备是否已正常运转,同时还应向有关人员说明应注意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修复后再作检查时,要尽量使电气控制系统或电气设备恢复原样,并清理现场,保持设备的干净、卫生。另外,维修人员所使用的工具、线缆等一定不要忘记在所修设备的电气柜内,以免造成短路或触电事故的发生。
三、掌握电气故障排除的方法
      故障的排除是维修人员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彻底排除故障,必须清楚故障发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能从理论上分析、解决故障发生,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要掌握排除故障的方法。
(一)电阻测试法
       电阻测试法是一种常用的测量方法。通常是指利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电机、线路、触头等是否符合使用标称值以及是否通断的一种方法,或用兆欧表测量相与相、相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等。测量时,注意选择所使用的量程与校对表的准确性,一般使用电阻法测量时通用做法是先选用低档,同时要注意被测线路是否有回路,并严禁带电测量。
(二)电压测试法
      电压测试法是指利用万用表相应的电压档,测量电路中电压值的一种方法。通常测量时,有时测量电源、负载的电压,有时也测量开路电压,以判断线路是否正常。测量时应注意表的档位,选择合适的量程,一般测量未知交流或开路电压时通常选用电压的最高档,以确保不至于在高电压低量程下进行操作,以免把表损坏;同时测量直流时,要注意正负极性。
(三)电流测试法
      电流测试法是通常测量线路中的电流是否符合正常值,以判断故障原因的一种方法。对弱电回路,常采用将电流表或万用表电流档串接在电路中进行测量;对强电回路,常采用钳形电流表检测。
(四)仪器测试法
      借助各种仪器仪表测量各种参数,如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及参数的变化,以便分析故障的原因,多用于弱电线路中。
(五)常规检查法
      依靠人的感觉器官(如:有的电气设备在使用中有烧焦的糊味,打火、放电的现象等)并借助于~些简单的仪器(如:万用表)来寻找故障原因。这种方法在维修中最常用,也是首先采用的。
(六)更换原配件法
      即在怀疑某个器件或电路板有故障,但不能确定,且有代用件时,可替换试验,看故障是否消失,恢复正常。
(七)直接检查法
      对在了解故障原因或根据经验,判断出现故障的位置,可以直接检查所怀疑的故障点。
(八)逐步排除法
      如有短路故障出现时,可逐步切除部分线路以确定故障范围和故障点。
(九)调整参数法
      有些情况,出现故障时,线路中元器件不一定坏,线路接触也良好,只是由于某些物理量调整得不合适或运行时间长了,有可能因外界因素致使系统参数发生改变或不能自动修正系统值,从而造成系统不能正常工作,这时应根据设备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十)原理分析法
      根据控制系统的组成原理图,通过追踪与故障相关联的信号,进行分析判断,找出故障点,并查出故障原因。使用本方法要求维修人员对整个系统和单元电路的工作原理有清楚的理解。
(十一)比较、分析、判断法
      它是根据系统的工作原理,控制环节的动作程序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结合故障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和判断,减少测量与检查环节,并迅速判断故障范围。
      以上几种常用的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合使用,碰到实际的电气故障应结合具体情况灵活应用。
电气故障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同一类故障可能有不同的故障现象,不同类故障可能是同种故障现象的同一性和多样性,会给查找故障带来复杂性。但是,故障现象是查找电气故障的基本依据,是查找电气故障的起点,因此要对故障现象仔细观察分析,找出故障现象中最主要的、最典型的方面,搞清故障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等。很多电气故障的排除,必须依靠专业理论知识才能真正弄懂弄通。电气维修人员与其他工种维修人员比较而言,理论性更强,有时候没有理论的指导很多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因此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维修人员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维修水平,应不断加强自身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提高操作技能水平,当发生电气故障时,能够准确地查找其故障所在,从而排除故障使电气设备能够正常稳定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