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300与西门子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2-01-10):
程序下载触摸屏的方法有几种?

网友A:
常用的是通过MPI 编程电缆 、以太网交叉线下载

网友B:
1,题目与问题不相符

2,s7-300与西门子触摸屏通信可用 以太网,PROFIBUS 这两样最好的方法通讯

3,程序下载触摸屏的方法有几种? 看你是哪个型号的屏。最常用的是通过CPU项目集成的以太网,PROFIBUS两种网络方法下载程序,也可用屏的标配232通讯线从PG直接下载到HMI屏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题目与问题不相符2,s7-300与西门子触摸屏通信可用 以太网,PROFIBUS 这两样最好的方法通讯3,程序下载触摸屏的方法有几种? 看你是哪个型号的屏。最常用的是通过CPU项目集成的以太网,PROFIBUS两种网络方法下载程序,也可用屏的标配232通讯线从PG直接下载到HMI屏内。

水哥很到位!!!!!!!!

网友D:
通过ppi或是mpi来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