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触摸屏程序清除

楼主(2012-01-10):
西门子触摸屏原有旧程序怎样清除?s7-200原有旧程序怎样清除?

网友A:
重新下载个空的程序就把原来的给替换了

网友B:
1,SIEMENS 触摸屏是哪个型号的呀,MP的可直接在系统中用CF卡将程序清除或是新建一个空程序下载就行

2, S7-200的CPU 也是一样,你新建一个空程序下载就行啦

网友C:
最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建个空程序直接下载进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