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里看见的硬件是大问号该怎么消除

楼主(2012-01-11):
RSLinx里看见的硬件是大问号该怎么消除

网友A:
就是说,网络里可以发现有一个设备,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比如IP地址没有设置正确,等原因,这个设备无法使用。

网友B:
左上角那几个绿色的指示说明系统运行正常,你看看这些控件的相关驱动什么的,在属性里面,有没有也打上叉号了/

网友C:
电脑里没有本硬件相对应的驱动文件,可以下载安装一下。

网友D:
我认为是没有对这些硬件进行组态或者组态没有成功,如果采用以太网通讯的话,检查一下你的IP地址是否正确,通讯线缆连接好没有,是不是松动了或者没有接上,plc是否上电了,再重新进行通讯和硬件组态。有些叉号是你plc没有安装的模块,不用到的话,可以不管它。

网友E:
有可能是上次的网络组态没有退出而从新扫描查询新的设备。这时上次的连接的设备都没扫描到。所以出现叉。

楼主(2012-09-03):
怎么大家都没有看清楚我的问题,我问的是黄色的打问号,不是 ,回帖专业点好么。

网友F(2015-12-01):
下载个EDS文件就好了

网友G(2019-07-2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