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六

楼主(2012-01-1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六

      本文7例都是近期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经整理汇编的,现展示给大家,如有不对之处,请给于指正,谢谢!

一、小弟想请教一下,我想把 流量计与PLC联接到一起,用的是西门子S7-300的,怎么计算?就是对应27648 。我用的流量计量程是3000---30000Nm3/h,问楼主怎么对应呀?是4mA对应020mA对应30000吗?是直线方程吗

回复:我用的流量计量程是3000---30000Nm3/h,问楼主怎么对应呀?是4mA对应020mA对应30000吗?是直线方程吗

     回复:3000——30000Nm/h 是流量计的量程,即一小时流量。如你选用最大流量量程做计量,采样间隔定为1秒,则每秒瞬时流量=30000 / 3600 =8.333 Nm / S 。这样:20mA对应流量8.333 Nm / S,对应数字量=27648。这样连续采集计算3600个瞬时流量(8.333 Nm),其总和(累计值)=30000Nm

     二、负载是电阻电压是AC24v如何简单控制功率输出?

回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只双向可控硅进行交流调压,控制功率输出。或用调压器调也可,不过体积太大又太重。其他方法(如串电阻、整流变直流再调节直流输出。。)都是以损失功耗为代价换取控制功率输出。不可取。

三、要设计一个平移限位,只能用一个NPN的光电开关,要限住左移和右移。

想了好久都没想出来,求论坛的大大们指点一下。用的是西门子的S7-200CNPLC

     回复:   1只能用一个NPN的光电开关,要限住左移和右移是不太太可能的,至少还得有一个判断是左移过来的还是右移过来的判断开关,否则无法实现。

2、你用NPN型光电开关不对,逻辑是反的,S7-200输入端24V的负极(M)共地,直接用它是不会好使的,应加一个PNP型晶体管进行逻辑反相,再接PLC的输入端,才能确保开关好用,见下左图: 如开关输出是OC门(即无上拉电阻R2),应加R2,如有上拉电阻,只用R3G2二个件就可以。或改用PNP型晶体管输出的关电开关时可直接使用见下右侧图:

四、求这个电路输入输出的关系   R1=R2  是不是就VOUT=VRT=I*RT

回复: 将你画的图重画贴上来,即下面的左侧图:

        此图有错误,其输出不为:  VOUT=VRT=I*RT ,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Uin输入一正信号,通过输入侧R3RTR5产生I1电流,其R3上端电位>其下端电位,即运放器的+输入>-输入,使其输出Uout变得更正,产生的I2流入R1,使+输入高于-输入,其结果更Uout=正电源电压, 如果Uin输入一负信号,通过输入侧R3RTR5产生I1电流,其R3上端电位<其下端电位,即运放器的+输入<-输入,使其输出Uout变得更负,产生的I2流入R1,使+输入高于-输入,其结果更Uout=负电源电压。

        如将此电路应改为上图右侧图:可实现 VOUT=VRT=I*RT  如果Uin输入一正信号,通过输入侧R3RTR5产生I1电流,其VRT=I1*RT ,  Uout=VRT=I1*RT

五、今天单位的东方日立的高压变频器触摸屏没显示,经检查是24V直流电源损坏,220V电源输入侧并联了2个二极管(像是稳压管),我更换新的直流电源后,电源绿灯闪烁,去掉二极管后正常,请问:那两个二极管时什么作用,去掉有什么后果!!谢谢!!!!!!!!!!!!!!!!!

回复:如果这二个件是稳压管的话,其稳压电压值应>=310V(220V交流电的峰值电压),而且不是并联于220V输入侧,应是二个稳压管反向串联后再并联于220V电源的输入侧。因为直接将稳压管并联于220V电源上,虽然其稳压值很高,但当某半周期使稳压管处于正向导通时,它的管压降很小(2V左右,相当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降),将会使电源短路。用二个稳压管反相串联其正负半周都处于反置状态,只有外电压高于正常峰值电压是它才导通且起稳压作用。其作用就是削掉高于220V最高电压的杂波用。如有一只损坏阻值变小,就变成半波整流电路,使进入24V直流电源的电压变为含有直流分量的半波电流,故使直流电源工作不正常而使绿灯闪烁,去掉二极管后才能正常工作。

    六、网友求助:大家好,我刚入自动化这行一年,之前的项目都是跟液位、压力有关,但是,现在涉及到投料控制用到了流量计,我想问一下一般投料控制中使用流量计进行控制的有哪些方案,我通过网上找到的有两种:

1、通过流量计的Modbus通信获取总流量,投料前记下总流量,之后实时比较

2、通过4-20mA信号汇总流量计的实时流量

大家是用哪种方法?或是用另外的方法?请告知,小弟不胜感激。

    回复:1、如果通过流量计的Modbus通信能获取时时的累计流量值,PLC编程可直接用此累计流量与设定的流量值时时比较,简化了编程。这种方法我认为最好。

     2、用4~20ma电流输出,PLC需增加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还要通过转换公式,将模块转换的数字量求出瞬时流量值,再将瞬时流量进行累加,用此累加值与设定值进行时时比较。这种方法造价高(模块),编程也比第1种麻烦。

     3、再一个方法就是自制一块电路板:将4~20ma输出电流转换为与瞬时流量值相等的频率脉冲,输入给PLC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端,高速计数器设置为代复位的连续计数方式,启动时,将计数器复位信号清出,高速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高速计数器的累计计数值就是此时刻的累积流量值,用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与设定值进行时时比较。这种方法与第一种相似,成本也不高(几十元就可拿下)提供下图供你参考(根据需要的频率修改LM331的参数):

七、请问楼主,为什么,AC12V交流全波整流出来实测电压达到17V,只是加了一个滤波电容,我不明白

回复: AC12V是交流有效值(12V),它对应的峰值电压Um =12*√2=17V,全波整流后只加了电容,当电流由0增加,对电容充电,使电容的电压也由0增加,当电容电压充到最高电压时(=17V,既使外电压由大变小,由于整流二极管反相截止,使电容没有释放回路可以放电,所以电容保持17V不变,即输出电压=17V不变。见下图:

1、  只加电容,没并电阻时:见右侧波形图: 0——>t1时间,外电压由0上升到最大值Um,电容被充电到最大电压Um,在t1到π时间,外电压由Um下降,此时二极管D2D3反相截止,电容C无释放回路可放电,故保持Um不变。即绿色粗线为输出电压波形。

2、  电容又并接电阻时:在0——>t1时间,外电压由0上升到最大值Um,电容被充电到最大电压Um,在t1到π时间,外电压由Um下降,此时由于电阻与电容并联,将通过电阻放电,使电容电压开始由Um下降,降到某一点,外电压高于电容电压,电容又被充电,见粉色虚线即为并有电阻式的输出波形。

网友A(2012-08-0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