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1000可以连接西门子S7-1200PLC

楼主(2012-01-11):
客户手里有西门子Smart1000的精彩触屏,想连接S7-1200。
咨询西门子客服,客服告知:不行。
当然了,西门子没有Smart line屏连接S7-1200的产品,当然告诉你不行了!而且西门子还要卖你S7-1200的专用屏呢,怎么可能告诉你行呢?
但是,如果您百度一下:S7-1200触屏适配器
或者咨询下大连德嘉电子,
就会发现!行!Smart 1000连接S7-1200是完全可以的,只需加一个S7-1200触屏适配器!这个适配器西门子没有哦,只有大连德嘉电子有售。

网友A:
这广告做的确实有点水平。支持一下啊。

网友B:
早就在论坛里见过,是个好东东!

楼主(2012-02-13):
PPItoMPI映射转换器是我公司(大连德嘉国际电子)专为西门子Smart700/1000连接西门子S7-300所设计研发并生产的协议转换器Smart700/1000是西门子最新出品的高性价比真彩色触摸屏,它只能连接S7-200,不能连接S7-300)。它将西门子PPI协议转换成MPI协议, 使只可以连接S7-200的Smart系列触摸屏可以与S7-300PLC相连接!它将Smart700/1000的V区、Q区、I区、M区分别映射到S7-300的DB块、Q区、I区、M区。它可以通过拨码开关对其进行状态控制(运行或停止),并对Smart700/1000的V区与S7-300 DB块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设置和对所要连接的S7-300 PLC的MPI 站号进行设置(注:WinCC flexible中所选的PPI站号也应与之一致!)

楼主:
目前国内很多USB-ppi编程电缆 无法给OP77A恢复出厂OS(屏内部操作系统),经客户实践,大连德嘉电子的USB-PPI已经可以达到这点。
大连德嘉电子的USB-PPI不仅可对操作屏(K-TP 178 micro、 TP177 micro 、TP177A、OP73、OP77A)编程,同时可以满足对OP77A恢复出厂OS(屏内部操作系统),给广大工控用户提供这一反馈信息,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附件为客户的反馈截图,希望对大家的工作有些帮助。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在西门子以往的wincc同S7-200的连接方式中,通常会使用CP5611卡或者RS232编程电缆、或者USB-PPI编程电缆或者CP243-1以太网模块。 他们都要在wincc中加装OPC软件(即PC ACCESS)。
经过广大用户的不断使用发现,PC ACCESS稳定性并不是很好,有很多bug.
而大连德嘉电子推出的ETH-PPI(2011),根本无需OPC(PC ACCESS)它是用西门子wincc中自带的TCP/IP的驱动来直接通讯的。其使用方法同wincc与S7-300以太网的通讯方式完全相同。WinCC中的I、Q、M、DB1(切记是DB1)与S7-200中的I、Q、M、V一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IP地址就可立即使用。而且以太网通讯速度非常快,不用在S7-200中做任何工作或者做任何别的设置。同时用microwin还可以对S7-200进行上传、下载程序,以及在线调试,省去了编程电缆,极大的方便了您的工作!
ETH-PPI同时也是支持OPC方式的,即也可以使用PC ACCESS 与WINCC通讯,无任何问题!

楼主:
Prodave 6.0是西门子提供的对S7-300进行数据通讯的动态连接库。而S7-200只能用PPI RS232电缆或者PPI USB电缆与Prodave通讯 在数据通讯的长度和通讯速度上不能满足大部分的要求。包括西门子S7-200 cp243-1以太网的通讯协议,Prodave 6.0也不支持。 而大连德嘉国际销售的ETH-PPI具有将S7-200PPI协议转换成s7-300 TCP协议的功能。 它可以使用Prodave 6.0与西门子S7-300 TCP的通讯协议。 通过大连德嘉国际的ETH-PPI转换器与S7-200 PLC进行通讯经多位客户测试,是非常好用的好产品。彻底解决了西门子S7-200不能走以太网通讯的限制。 是对S7-200数据采集的一个重要补充。

在通讯设置上需要有2点注意:
1、是要安装西门子的STEP7,要使用里面的设置TC/PG接口功能,将驱动设置为TCP/IP(AUTO) 之后就可以使用 Prodave 6.0进行正常通讯了。
2、在进行通讯之前,请将西门子S7-200的PPI接口通讯波特率设置成187.5k,这样才能保证通讯速率的高速、顺畅。其具体做法是,先将PLC中的程序上传到Microwin中,然后在Microwin中的通讯端口里设置PPI口的波特率为187.5K,再将系统数据块下传download到PLC中就可使改接口提升奥187.5K。 【注】:大连德嘉国际生产的ETH-PPI在进行数据采集工作的同时,还可以通过TCP方式用Microwin对其在线监视、编程及下载,相当于USB PPI/PPI-RS232编程电缆的编程功能。
    目前的PPI-RS232这种电缆已经停产了,用Prodave基本上找不到可以连接的硬件了,不妨使用大连德嘉电子的这款产品,它会给您带来速度上的惊喜。

网友C:
Smart lin触屏连接S7-300plc的PPItoMpi映射转换器,大连德嘉电子有售www.dl-winbest.cn

支持淘宝支付,可开增值税发票

楼主:
在西门子以往的wincc同S7-200的连接方式中,通常会使用CP5611卡或者RS232编程电缆、或者USB-PPI编程电缆或者CP243-1以太网模块。
他们都要在wincc中加装OPC软件(即PC ACCESS)。
经过广大用户的不断使用发现,PC ACCESS稳定性并不是很好,有很多bug.
而大连德嘉电子推出的ETH-PPI(2011),根本无需OPC(PC ACCESS)它是用西门子wincc中自带的TCP/IP的驱动来直接通讯的。其使用方法同wincc与S7-300以太网的通讯方式完全相同。WinCC中的I、Q、M、DB1(切记是DB1)与S7-200中的I、Q、M、V一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IP地址就可立即使用。而且以太网通讯速度非常快,不用在S7-200中做任何工作或者做任何别的设置。同时用microwin还可以对S7-200进行上传、下载程序,以及在线调试,省去了编程电缆,极大的方便了您的工作!
ETH-PPI同时也是支持OPC方式的,即也可以使用PC ACCESS 与WINCC通讯,无任何问题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在西门子以往的wincc同S7-200的连接方式中,通常会使用CP5611卡或者RS232编程电缆、或者USB-PPI编程电缆或者CP243-1以太网模块。
他们都要在wincc中加装OPC软件(即PC ACCESS)。
经过广大用户的不断使用发现,PC ACCESS稳定性并不是很好,有很多bug.
而大连德嘉电子推出的ETH-PPI(2011),根本无需OPC(PC ACCESS)它是用西门子wincc中自带的TCP/IP的驱动来直接通讯的。其使用方法同wincc与S7-300以太网的通讯方式完全相同。WinCC中的I、Q、M、DB1(切记是DB1)与S7-200中的I、Q、M、V一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IP地址就可立即使用。而且以太网通讯速度非常快,不用在S7-200中做任何工作或者做任何别的设置。同时用microwin还可以对S7-200进行上传、下载程序,以及在线调试,省去了编程电缆,极大的方便了您的工作!
ETH-PPI同时也是支持OPC方式的,即也可以使用PC ACCESS 与WINCC通讯,无任何问题!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Prodave 6.0是西门子提供的对S7-300进行数据通讯的动态连接库。而S7-200只能用PPI RS232电缆或者PPI USB电缆与Prodave通讯 在数据通讯的长度和通讯速度上不能满足大部分的要求。包括西门子S7-200 cp243-1以太网的通讯协议,Prodave 6.0也不支持。 而大连德嘉国际销售的ETH-PPI具有将S7-200PPI协议转换成s7-300 TCP协议的功能。 它可以使用Prodave 6.0与西门子S7-300 TCP的通讯协议。 通过大连德嘉国际的ETH-PPI转换器与S7-200 PLC进行通讯经多位客户测试,是非常好用的好产品。彻底解决了西门子S7-200不能走以太网通讯的限制。 是对S7-200数据采集的一个重要补充

在通讯设置上需要有2点注意:
1、是要安装西门子的STEP7,要使用里面的设置TC/PG接口功能,将驱动设置为TCP/IP(AUTO) 之后就可以使用 Prodave 6.0进行正常通讯了。
2、在进行通讯之前,请将西门子S7-200的PPI接口通讯波特率设置成187.5k,这样才能保证通讯速率的高速、顺畅。其具体做法是,先将PLC中的程序上传到Microwin中,然后在Microwin中的通讯端口里设置PPI口的波特率为187.5K,再将系统数据块下传download到PLC中就可使改接口提升奥187.5K。
【注】:大连德嘉国际生产的ETH-PPI在进行数据采集工作的同时,还可以通过TCP方式用Microwin对其在线监视、编程及下载,相当于USB PPI/PPI-RS232编程电缆的编程功能。
    目前的PPI-RS232这种电缆已经停产了,用Prodave基本上找不到可以连接的硬件了,不妨使用大连德嘉电子的这款产品,它会给您带来速度上的惊喜。

楼主(2012-03-21):
使用CP243i来构建一个internet远程(跨地域)的编程和监控系统!

点击查看原图

所需设备:1 现场端:CP243i(大连德嘉生产的MPI以太网转换)

TP-LINK路由器

宽带网络

2 控制端:一台装有microwin的计算机

具体设置:

1 现场端T P-LINK设置:进入TP-LINK设置页面,单击转发规则,再单击DMZ主机,在右侧窗口的DMZ状态中选择 启用

DMZ主机IP地址填写你要编程的PLC所连接的CP243i的IP地址点,最后点击保存结束设置!

如图 :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2 控制端microwin设置:

打开microwin,双击击通信,双击PG/PC接口,在访问路径选项卡中双击TCP/IP(AUTO),在弹出的对话框的IE-PG访问选

项卡中选择不要自动分配IP地址,点击确认。再双击通信在弹出对话框中的远程中填入现场端TP-LINK接入外网的IP地址(此

IP是由电话局分配的动态IP,你可以通过http://www.ip.cn/查询到你的IP地址,回车确认(注,这里一定要回车确认,不要
点任何键!)设置完毕。
如图:

现在你就可以在远程端对现场进行编程、调试,维护、监控和改造了

楼主:
在西门子以往的wincc同S7-200的连接方式中,通常会使用CP5611卡或者RS232编程电缆、或者USB-PPI编程电缆或者CP243-1以太网模块。
他们都要在wincc中加装OPC软件(即PC ACCESS)。
经过广大用户的不断使用发现,PC ACCESS稳定性并不是很好,有很多bug.
而大连德嘉电子推出的ETH-PPI(2011),根本无需OPC(PC ACCESS)它是用西门子wincc中自带的TCP/IP的驱动来直接通讯的。其使用方法同wincc与S7-300以太网的通讯方式完全相同。WinCC中的I、Q、M、DB1(切记是DB1)与S7-200中的I、Q、M、V一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IP地址就可立即使用。而且以太网通讯速度非常快,不用在S7-200中做任何工作或者做任何别的设置。同时用microwin还可以对S7-200进行上传、下载程序,以及在线调试,省去了编程电缆,极大的方便了您的工作!
ETH-PPI同时也是支持OPC方式的,即也可以使用PC ACCESS 与WINCC通讯,无任何问题

楼主:
WinCC中的I、 Q 、M、 DB1(切记是DB1)与 s7-200中的 I、 Q 、M、 V对应
S7-200 WinCC
V3.0 二进制变量 DB1.D3.0
V3.1 二进制变量 DB1.D3.1
……
V3.7 二进制变量 DB1.D3.7
VB60 无(有)符号8位数 DB1.DBB60
VW61 无(有)符号16位数 DB1.DW61
VD63 无(有)符号32位数 DB1.DD63
VD67 32位浮点数 IEEE 754 DB1.DD67
M10.3 二进制变量 M10.3
Q0.5 二进制变量 A0.5
QW3 无(有)符号16位数 AW3
I0.2 二进制变量 E0.2
IB6 无(有)符号8位数

楼主(2012-05-25):
西门子prodave 6.0是不能通过以太网与西门子S7-200 CP243-1通讯的,只能用PPI方式通讯。但有一种例外,如果使用大连德嘉

电子的ETH-PPI,就可以使用prodave 6.0的以太网与S7-200进行通讯。

        它所使用的协议是S7-300(profinet)设置时要注意以下事项:

        1、要安装西门子STEP7编程软件

        2、在STEP7的set  PC/PG interface 中的驱动选择为TCP/IP(AUTO)。

        注:这是因为大连德嘉的ETH-PPI走的是西门子S7-300协议,所以要用该驱动

        对于S7-200中的V区的读写,实际上就是对DB1的读写。要使用Prodave 6.0中的field_write_ex6和field_read_ex6函数。

        尤其注意的是,不要使用db_write_ex6,它在200系统下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购买我大连德嘉电子ETH-PPI产品的客户,

        可在线申请delphi程序的例子。

        在西门子300TCP协议中,由于没有V区,而在西门子S7-200的系统中,没有DB块,ETH-PPI将他们俩者的对应关系变为

        DB1对应V区,请注意是DB1!

        Prodave已经被国内用户大量使用在数据采集、性能分析、报表生成系统中,使用范围很广,但以太网的例子非常少。

        西门子自己的例子只提供了一个MPI方式的例子,www.dl-winbest.cn上提供了300的例子但是没有200的例子。

        希望我们可以抛砖引玉,与大家一起推动工控以太网的进程。

楼主(2012-09-11):
好,又有收获了好,又有收获了!

网友D(2013-02-27):
如何将西门子smart line 700/1000触摸屏连接到S7-300plc?

详见www.dl-winbes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