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T9712质量流量计显示超量程

楼主(2012-01-11):
RFT9712质量流量计显示超量程。量程是0~17000KG/H。可DCS显示21300KG/H。外面显示器显示ERROR CODDE:M。

因说明资料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零位我校验过后还是老样子。求教,最好给份资料,谢谢

网友A:
没有热心人回复你啊。

这块仪表在DCS显示21300kg/h,证明这个回路电流已经超出范围应该电流在22.5ma了,你也不详细描述现场情况,是新表还是在用的的啊,假如新表请检查各个接线端子传感器接头,假如在用仪表就是传感器线路出现问题了,温度、振动线圈出现问题都会这样。